能看出来这个电感线圈要买什么样的

楼主(2019-05-15):
拆了个饮水机电源,原本以为用扔一边,在论坛上看到这个可以改调压电源,可惜上次拆的时候把电感线圈弄坏了,如图
这个环外径有20mm,上某宝看20mm的参数不一样

楼主:
最近迷上了搞这些玩意,虽然对电子什么的很外行

网友A:
线圈两条腿拉出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的,貌似没有太大要求到废电磁炉上拆一个

网友:
就一个绕组,稳流用的。可以从别的电源上拆个,比如电脑电源。

网友C:
按照原来的匝数自己绕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原来的匝数自己绕回去就好了

那么粗的线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貌似没有太大要求到废电磁炉上拆一个

哦,刚好有废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两条腿拉出来接上就可以了。

线圈已经没有线了

网友:
输出滤波用的,不用也问题不大

网友D:
不能短接,这个是正激电源续流电感!作用是保护整流桥开关管,防止冲击!找差不多线径绕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短接,这个是正激电源续流电感!作用是保护整流桥开关管,防止冲击!找差不多线径绕满 ...

哦,3厘米的线圈行吗,还是把3厘米的线圈拆了绕那个2厘米的环,绕多少圈有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