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此12V 150W开关电源上的二极管有何作用?

楼主(2019-05-15):
如图:这是一个LED电子屏上配的12V 150W开关电源,对比其它开关电源都各有不同,最不同之处是它上面有两个共阴极二极管MBRF20100CT,不知道用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网上也很难找到相关的电路图纸,请懂得电源的高手们解释一下原理,先谢谢了。

正面

反面

网友:
期待大绳 的解答!

网友:
快速恢复二极管
开关电源次级变压器出来必备的二极管
这个只能说用料奢侈点用了2组 相当于4个

网友:
就是整流啊,高频低压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网友:
大部分都是整流,这板看不清楚,黑呼呼一片。

网友:
应该是肖特基高速开关整流管,相当于两个并联二极管

网友:
不就是整流吗,并联后阴极跟电容+极连接,看走线就知道了。

网友:
变压器输出端整流用的!

网友A:
看电路板好简单,一个管子,也没有大电感,竟然能做到500W?有点虚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好简单,一个管子,也没有大电感,竟然能做到500W?有点虚标吧

哪里说500W了?楼主是说150W啊,当然150W可能也虚标,这都是行业一贯的作风了

网友:
标准的开关电源电路,看看大电容容量多少就有数了

网友B:
342*系列的图纸网上有的是,直接找uc3842就行了

网友:
这类二极管一般属于高速整流二极管或肖特基类整流管,可以工作在高频电路中,一般用于开关电源输出整流电路中(也可以用在低频电路做正整流用,耐压也要够用)。

网友:
这个不是蒸馏(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C:
这个就是 俩肖特基二极管 封装在一 起了啊,       是电源输出端必备的元件,

这种封装在电脑电源应用中非常的常见,,,

在别的地方一般都是二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 俩肖特基二极管 封装在一 起了啊,       是电源输出端必备的元件,

这种封装在电脑电源 ...

那么,在变压器左侧的那个二极管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2*系列的图纸网上有的是,直接找uc3842就行了

谢谢,有空在网上查查图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在变压器左侧的那个二极管是干嘛用的呢?

网上随便找的电路图,,原理都大同小异,你对照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随便找的电路图,,原理都大同小异,你对照看一下吧

图中绿色标记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绿色标记处二极管

保护开关管的RCD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