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教sf2281方案的ssd如何有效隔离坏块?

楼主(2019-05-15):
之前在各位大神指点下,把手头的金士顿kc300 120G(sf2281 vb4)给救了回来,但是用了一段时间,
发现卡顿的厉害,smart里的重映射值直线上升,跑urwtest也不通过,估计是坏块的问题比较严重,
所以想请教各位以下几个问题:

1、是否会因为开卡固件使用错误而导致出现大量坏块? 因为我这个盘是原厂,单位批量买的,而且
使用的并不多,按理说不应该坏的这么厉害。 而且开卡的时候,曾经试过多个id的固件,15nm、19nm
的都有,也都能成功,这让我感觉有点奇怪,总怀疑是不是固件有问题;

2、我在用不同ID固件开卡时发现,每次pass后,显示的出厂坏块列表都是不同的,有些300多、有些700多,
按理说,出厂坏块应该只和flash片子有关,没理由换个固件就会有这么大差异,感觉开卡时似乎没有真正
进行出厂坏块扫描;而且同一版本的固件,多次开卡后这个数值也是完全不变的,这也不合理吧;

3、sf 2281这个方案,有没有重建工厂坏块或者增长坏块的工具? 在开卡时把能发现的坏块都放进去,应该
多少能改善卡顿的问题吧;

感谢指点!

以下是开卡工具SF_Genesis的log文件中的出厂坏块列表:
<TEXT_MANUFACTURING_DEFECT_LIST>
~~~~~~~~~~~~~~~~~~~~~~~~~~~~~~~~~~~~~~~~~~~~~~~~~~~~~~~~~~~~~~~~~~~~~~~~~~~~~~~~~~~~~~~~~~~~~~~~~~~~~~~
    Manufacturing Defect List For Device: /dev/sg2
~~~~~~~~~~~~~~~~~~~~~~~~~~~~~~~~~~~~~~~~~~~~~~~~~~~~~~~~~~~~~~~~~~~~~~~~~~~~~~~~~~~~~~~~~~~~~~~~~~~~~~~
~~~~~~~~~~~~~~~~~~~~~~~~~~~~~~~~~~~~~~~~~~~~~~~~~~~~~~~~~~~~~~~~~~~~~~~~~~~~~~~~
    Index    Bus      Chip Enable    Die      Plane    Block    Lane   Defects
~~~~~~~~~~~~~~~~~~~~~~~~~~~~~~~~~~~~~~~~~~~~~~~~~~~~~~~~~~~~~~~~~~~~~~~~~~~~~~~~
     0        0        1              0        0        1025     4        1
     1        0        0              0        0        1028     4        1
     2        0        0              0        1        1049     2        1
     3        0        0              0        0        1051     2        1
     4        1        0              0        1        1056     4        1
     5        0        0              0        1        1061     3        2

............................................................................
    318      1        1              0        0        1015     1        1
     319      1        1              0        0        1016     1        1
~~~~~~~~~~~~~~~~~~~~~~~~~~~~~~~~~~~~~~~~~~~~~~~~~~~~~~~~~~~~~~~~~~~~~~~~~~~~~~~~
   Total Number of Manufacturing Defects: 371
~~~~~~~~~~~~~~~~~~~~~~~~~~~~~~~~~~~~~~~~~~~~~~~~~~~~~~~~~~~~~~~~~~~~~~~~~~~~~~~~~~~~~~~~~~~~~~~~~~~~~~~

网友A:
记开卡工具好像有个TEST FLASH的

网友B:
降下容试一下,看看有好转不,我的降了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开卡工具好像有个TEST FLASH的

我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操作错误,竟然每次只能测试一个块,我再看看说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下容试一下,看看有好转不,我的降了好多了。

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这样了,我降了15G后,似乎坏块增长的稍微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开卡工具好像有个TEST FLASH的

不过,就算能test,也应该不能把坏块加到出厂记录里吧,那不是和普通测试工具一样了?

网友C:
不同的id,固件ecc位数不同,比如老制程L85的,固件有24bit ecc和29bit ecc之分,同样的盘开出来,ecc位数高的,出厂坏块肯定少点,但是后期不稳定因素多点,L95制程的ecc有33bit和49bit的。
开卡完成,跑第一圈测试,判断坏块在哪一块闪存,然后以3、4、6片组合降容开卡,避开坏片,这是一个方案;
开卡时,手动指定lba数值为少一些的,降低容量,跑圈多几次,也可以屏蔽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id,固件ecc位数不同,比如老制程L85的,固件有24bit ecc和29bit ecc之分,同样的盘开出来,ecc位数 ...

谢谢!老兄一提醒我才突然想起不同固件的确有个ECC校验强度的区别,不过对于工厂坏块来说,不是只要在oob的某个字节标致为非FF值的就是坏块吗,难道开卡的时候,固件还会实际去扫描一遍,看看能否用算法恢复,之后才决定最后的坏块列表?

网友(2021-05-29):
SF2281实际上有一个跟2246en的RDT功能类似的MST(manufacturing self test),但是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跑,问了一堆人都不知道

网友(2024-02-04):
这个不知道在,怎么跑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