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了两台OPPO?VIVO?。掰成两半带回家看看有什么东西

楼主(2019-05-15):
路边见到的,两台碎屏的,两台OPPO还是VIVO?忘了。,还都是弯掉的。。。既然弯了,那就直接掰断吧。。。。

扳断带回家,没用的扔了

正面。有一个被我掰的时候屏幕都掉了

反面。排线还残留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回家动手。先搞还有屏幕的

排线下面还有螺丝。。。搞半天没发现

拿出来了,哎我去!进水腐蚀的

打开屏蔽罩,

有个三星的大芯片,4g+64g emcp,还有个高通的骁龙625

背面没啥东西。都是射频芯片和电源、音频芯片那些东西

然后搞这个没屏幕的

还是拿掉螺丝。。。

哎我去!又是个进水腐蚀的家伙

打开屏蔽罩

大的那个是三星RAM。。。没查到型号:
sec 613
k30f4f4
08mfgci
小的那个是正宗的emmc了。三星的64g emmc5.1。
CPU窝在RAM下面了,看不见

没啥东西了。。。

没了 。@zhkrid 要做U盘的自行解决,赶紧自提。不然扔掉

网友A:
我更好奇flash里面有啥,
可惜没那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flash里面有啥,
可惜没那设备

现在都加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flash里面有啥,
可惜没那设备

只想看flash里面内容的用个读卡器的U盘板就行了,一般都能直接读出来,当然要用linux的文件系统格式看

网友:
楼主电驴车把好别致。。。。

网友:
安卓5.0之后全都加密了  别想了

网友:
据说可以用来做U盘,速度还不错。

网友:
这成色怕是掉到马桶里面了

网友:
都进水的,好奇怪 难道是故意销毁的

网友:
不错了,又多了两个64G U盘

网友:
现在的手机,除了做优盘,好像也找不出啥有用的零件了

网友:
謝謝分享--排队等送-----付运费-

网友:
立马做个U盘

网友:
楼主不玩字库的话,我让顺丰小哥去自提

网友:
没了 。@zhkrid 要做U盘的自行解决,赶紧自提。不然扔掉

网友:
求送,哈哈,看的不错样子

网友:
出个邮费寄过来呗,能复活就是U盘,不能就当垫桌脚的。

网友:
冠希的手机啊,千万别乱丢哦

网友:
也就能做优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