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DB免root冻结果然历害。系统耗电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9-05-1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2522&pid=504154所用工具https://quan.ithome.com/0/368/512.htm
使用之前。

使用之后。

网友A:
用的不错呀,什么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不错呀,什么手机?

老人机红米6A

网友:
这个命令是卸载而不是冻结,冻结是pm disable-user <包名>, 这个命令不root有些系统进程是卸载不了的,  小米的很好root 还是刷个rec root了随便删

网友B:
6A不用折腾电池也够用了吧,我的note4x都两天一冲还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不用折腾电池也够用了吧,我的note4x都两天一冲还有余

就是不够用才折腾啦,微信6小时见底了。
3000电池用出2000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够用才折腾啦,微信6小时见底了。
3000电池用出2000的效果。

微信6小时?你一直开着聊的吗?那这么折腾过实际续航提升了多少啊?

网友C:
我亲戚去印度,带回来一个印度版的小米6。回国用什么广告都没有了特别清爽。估计是google的广告天然被墙,就成了纯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6小时?你一直开着聊的吗?那这么折腾过实际续航提升了多少啊?

这是我妈用的手机。粗算原先一小时13%左右,现在11%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亲戚去印度,带回来一个印度版的小米6。回国用什么广告都没有了特别清爽。估计是google的广告天然被墙, ...

印度的用的是原生安卓,广告本来就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妈用的手机。粗算原先一小时13%左右,现在11%左右。

好像提升不大啊

楼主:
粗算微信亮屏多撑一小时,之前广告早关了,为了续航还用上定时关机。
目标就是一周充一次电这才是老人机。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有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A不用折腾电池也够用了吧,我的note4x都两天一冲还有余

只能说你用的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有名字吗?

搜索 ADB免root冻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 ADB免root冻结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度的用的是原生安卓,广告本来就没有

可以把手机刷成lineageOS,就什么广告都没有了。

网友:
刷国际版就行了,只是多了几个删不掉的谷歌应用。

网友E:
我这个6sp冲一次电也能管到4天,就接打下电话和短信,其它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6sp冲一次电也能管到4天,就接打下电话和短信,其它不用

换电池吧。电池损耗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