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剃须刀开关受潮氧化接触不好,拆了清洗

楼主(2019-05-15):
飞利浦HQ384 剃须刀开关氧化接触不好,拆开清洗。机子拆解看以前的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31&page=1#pid403380
这种开关第一次见到

背面

搞小东西离不开放大镜

里面都有铜绿了

刮亮,以前接触的地方有镀金,现在氧化了都刮了下。镀金的地方还是看的到。

触片是不锈钢的,没有氧化。

最后上点油。

现在开关顺畅了,接触也好了。也能开机了,但是还是不能充电,有几个电阻坏了,没有贴片电阻换。

网友A:
氧化成这样,觉得用电解还原法清理比较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成这样,觉得用电解还原法清理比较干净

决定这样清理够了。

网友:
物理除锈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