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问你怕不怕?只有3个器件的群联主控配SLC速度NB!!

楼主(2019-05-15):
7S2的东芝颗粒,8K页面,上了金士顿拆机版不识别,找来一片黑片UP23试试,一次过,读写速度NB!!

不包括·主控,就一个0欧姆接5V,一个电容,一个LED

用的正片固件mptool烧录,读写速度逆天,用ctool 写5读15左右。

网友:
我IT1167上双贴美光SLC总共才2G,读写都上40。复制小文件飞快唉!

网友:
slc这个速度不咋样啊,mlc这个速度倒是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又多了个吃灰的U盘

网友(2019-07-10):
LED和电阻可以去掉,电容不确定

网友:
可惜不是3.0的主控板,不然速度还能在快几倍

网友(2019-11-04):
这速度真不咋样 对不起SLC了,2251-50 MLC 都能做道15写 26读,你再换个固件看看

网友:
浪费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