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万能的坛友帮助查找IX35原车前雷达部分的线路图

楼主(2019-05-15):
如题。新款车自带前雷达,可惜没图纸不知道如何增加。

网友A:
只能加装~  不能添加到原车BCM中!  随便都能增加设计师不是没饭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加装~  不能添加到原车BCM中!  随便都能增加设计师不是没饭吃了

似乎、好像、大概已经有车友加装了,就是在仪表显示了。请问,你有这部分的原车电路图吗?

网友:
要找到维修手册就能搞 我只搞过本田的 日本鬼要弄必须要加线 有些脚位要接地 雷达主机还要换原厂高配  不知道韩国佬是不是也学会了 去汽车技师帮查一下  还有新款的车维修手册基本找不到要不就是要钱 你要有朋友在4S他们也有

网友(2019-08-08):
我车领动的,标配不带前雷达,但是可以加,雷达BCM用的LIN线,需要加装线束和电眼这些,然后把线拉到BCM对应的插头上就可以原车显示,但没有维修手册搞不定的,去下个吧,8848汽车那个网站有卖图纸,自己去搜我

楼主:
找到了,找到了,嗯嗯

网友(2023-10-05):
雷达 是随便增加的?

网友:
每个雷达探头都有测量角度一距离,需要综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