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这么玩9Ⅴ电池么?

楼主(2019-05-15):
好几个9Ⅴ电,一个LR型,其余6F22,仅一个有7v,其余0.1--3v不等.能不能凑个好点的?拆3个低电压的。拆后单体最高0.7Ⅴ,选了6个0.5--0.7v单体串联,手压紧,测一下怎么才0.6Ⅴ??失败了,还一手脏,瞎折腾。话说,怎么才0.6?按理应有3Ⅴ多吧,也没接反。不玩了。
另外,充电注意时间,用12Ⅴ,加电阻,0.1A充一个6F22(绿色那个)充到10Ⅴ了,手贱想多充,超时,有热,最后反而低了,9Ⅴ。另一个LR61(南孚)型由7Ⅴ充到10.3左右,不再充了,怕坏。

网友:
用这么多破电池,不如买个充电的。

网友:
有9V镍氢电池啊

网友:
都是不可充电的,楼主小心BOOM:titter:

网友:
这玩意BOOM是不会滴,但是,毕竟是一次性的玩意,折腾没意思,尝试充电二三十年前已经试过了(那时候这玩意贵啊,好几块呢)用12V充,要么没反应,加高电压,或者不注意时间,等拿的时候发热。电压反而低,没有修复的可能
倒是再小点的时候,从弹药库捡了一个扔出来的乙电,45V的,大片子跟BP鸡似得那么大面积,厚度比这个薄点,可以分开了,一片片测,都在1V多点,凑凑,关键是那时候没办法积压紧,用绳子捆,挑了若干1.5V的凑了十几V’

网友:
不懂楼主想搞什么???

网友:
这是闲的,楼主到底想干嘛

网友:
你太有才了,电池也可以这么玩!礼拜天还去礼乐摆摊吗?》

楼主:
又是你啊。周六或周日去摆,回血。

网友:
这个太小,应该充不炸,最多冒个烟,呵呵

网友(2021-05-31):
这种叠层电池,每个单节的容量也差不多,同时使用的话,即使有的节电压高,也没有多少容量了,所以就是用完就扔.

网友:
这电池,个子大,肚量小,能不用就不用吧。买万用表之类的,坚决跳过这个坑。

网友:
一次性的就没有折腾的价值了,买个镍氢的吧,充一次电可以用好久

网友:
这东西,前面双11用红包买了一盒双路的,快过期了,还有一半呢

网友:
还有这么玩9V方形电池的

网友:
每片之间抹导电膏才能完美导电

网友:
一次性电池充电有漏液风险,特别是碱性的。

网友:
电池还能DIY,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