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客户组装“吃鸡”电脑,猫咪跑来当“监工”!

楼主(2019-05-15):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这段时间在帮忙翻修老房子,总共40多处要修缮的地方,真够磨人的!总算搞好了。费话不多说,说正题哈!
       这是一位老客户,说自己买了一套台式电脑能帮忙给组装起来吗?还有卫生间的灯不亮要换,问多少钱?我说电脑组装100元,不含换灯的,灯要看了之后才能确定价格,灯看过之后主要是灯珠烧毁了,LED灯和驱动一起更换,换灯人工费+飞利浦18W灯板和驱动50元,电脑组装和LED灯的更换一共150元,好像价格有点偏低哈,大家觉得收费怎样?
下面重点说电脑装机的过程:
         客户开始着迷玩吃鸡游戏,客户买的是目前比较火爆的微星套餐主板,B450M 迫击炮主板,搭配AMD R5 2600的CPU,同时还买了块二手索泰GeForce GTX1060 6G显存的显卡,说价格一千多,感觉性价比不高哈!图片展示中有系统配置图。

        还有,客户新电脑没有配电源,我说旧电源有可能带不动新电脑,你那个显卡功率就不小,还有可能因为电源接口不同无法使用,我建议她新电脑最好买品牌电源(国产品牌电源最好买航嘉、长城或者台系电源也不错),这样能保证新平台的平稳、安全地运行!
       电源是最不该节省的配件,是整个平台平稳运行的动力之源!拆来旧电脑一看果然没法使用,新主板上CPU供电的8P接口没有,于是叫客户尽快买新电源吧,客户同意了;某东下单最快也只能明天到了,我这边先把能安装先装好,我有一个备用的服务器电源,可以先用着,今晚就能玩吃鸡游戏了,等明天电源到了再换。
       也很不巧,我的服务器电源有8P的CPU电源接口,但是没有6P的显卡接口,手头没有转换接口,只能把旧电脑的电源用于显卡供电了,开机正常后把系统安装好,安装的win7系统,对游戏的兼容性方面可能更好些!测试一下跑分,三十万左右,我对于跑分看法就是觉得仅仅是一种参考而已,最终还是要实际体验效果好才是真好!
        第二天上门更换电源,买的鑫谷的500W电源,说长城的缺货临时换了这个牌子,对于电源的选择我只能是建议哈,客户买什么样的电源我负责安装就好了。
       本来想电脑安装好之后应该有一个拷机的过程,客户嫌麻烦!我只是用鲁大师做了压力测试!反正她着急要玩“吃鸡”游戏,就把这游戏就当拷机了哈,如果有问题我再来处理。
装机小插曲:
      1、装机过程中从卧室出来一只猫咪,先过来闻一闻,嗅一嗅,算是打招呼吗?之后一直趴卧在地上,一本正经地盯着我这看着,像一个“监工    者”。哦,好吧,居然来了一位毛孩当监工哈!把机箱一打开它就毫不客气地钻了进去,当成它的安乐窝了,或卧、或躺,又是撒娇,又是卖萌的,超级可爱哈!我说你这样监工我怎么干活呀!
       2、果然第二天告诉我经常蓝屏,后经过排查是客户老机器上的PCI-E声卡(客户去年底买的)与新平台不兼容造成蓝屏,这里还要说一下,明明是声卡不兼容(只要开启外置声卡就蓝屏,关闭就好了),糊弄客户说安装位置离CPU太近,这也真够扯得!
下面是图片展示:

        最后,点评一下客户的这套电脑配置,总体来说性价比不高,这套配置客户在某东买的价格肯定比某宝要高,还有这块一千多的二手的显卡感觉也不值,还不如换成同级别二手的RX580显卡,价格便宜至少一半,性能也能满足需求!
        忘了问客户了,问一下有养过这种猫的朋友吗?这猫什么品种?

网友:
中华田园猫,猫就喜欢看稀奇,喜欢凑热闹

网友A:
美短虎斑猫,品种蛮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短虎斑猫,品种蛮纯正的

我看到这猫长得好正点呀!关键是它脸上的花纹还挺对称呢!谢谢支持!

网友B:
双通道内存都不用?看了客户真是完全外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猫长得好正点呀!关键是它脸上的花纹还挺对称呢!谢谢支持!

不便宜,成年美短虎斑这个品相的要两三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内存都不用?看了客户真是完全外行啊

多谢支持!我听她说是别人叫她买的,她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吧?喜欢玩LOL,现在开始玩绝地求生了。

网友:
喵星人就这爱好呀,
有个纸箱子就不要窝了

网友:
好漂亮的虎班,品相不错,再长肥点就更可爱了

网友:
我买的就是580显卡。。。便宜啊!锐龙5  2600也不便宜啊!

网友:
鑫谷电源。。。。。用久了够呛吧

网友:
猫看起来很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猫长得好正点呀!关键是它脸上的花纹还挺对称呢!谢谢支持!

我想知道楼主两个电源同时给一台电脑用,你是采用的什么方法?怎么保证两个电源同时启动?

网友D:
上次给电脑清灰,防尘罩上都是猫毛.....

网友:
谁用amd呀
性能弱  技术差
做活效率低
一个9400f 灭了 amd 2600 超4。2g
所以灭2600x 不是事
虽然2600 多了超线程 跑分多 就家里用户 不距虚拟机 真体现不出超线程优势
不过又有一个测试说是 直播加玩游戏  超线程好

不过人家nv卡 又出来了新的enc 单元 比amd的cpu超线程还管用

优势现在也不明显
9400f 是1700不到一套吧
2600+主板 也要1500 区区 200块
牺牲了 最好的兼容性 最好的效率
不值
外加amd 350 450 主板鸡肋 水死
不如b360 cnvio 玩着high
当成b450 有raid 不过由于amd的raid 是买的授权 所以弱的不行
再加上2600 也不省电
因为amd的变频技术弱  虽然12nm 但是最低频只有1。6g 电压高
而人家INTEL 0。8g最低 电压都0。9v
所以14nm 还比amd12nm省电
再配的nv的显卡 由于cpu 效率低
fps的波动性会大
具体自己测试游戏生成曲线

网友:
拖鞋很可爱

楼主:
眼睛真够尖的哈!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给电脑清灰,防尘罩上都是猫毛.....

这是什么品种的猫?看着像老虎一样?很霸气呀!

网友:
除了内存没有双通道,其它硬件搭配没有什么问题,看来给他出配置的也是个行家

普通的国产电脑电源航嘉和长城是绝对的王者,鑫谷是七彩虹的子品牌,质量也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两个电源同时给一台电脑用,你是采用的什么方法?怎么保证两个电源同时启动? ...

服务器电源给主板和CPU,还有硬盘供电,另外的旧电源把绿线(PS-ON)和任意一根黑线(地线)用导线短接当普通电源单独给显卡供电,这只是临时应急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