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楼梯 感应开关和声控开关哪个好用?

楼主(2019-05-15):
在楼梯使用,哪个更实用更耐用???

以前听别人说声控的要拍手或者咳嗽很傻,但我发现楼上的隔着一个平台走路就能感应到了,挺灵敏的。

感应开关感觉有时会失灵,有时自己亮。

网友:
声控开关好用,感应开关有时不亮

网友:
要拍手说明灵敏度一般吧,记得以前在学校实验楼用的就是声控,脚步声大点或者有人说话就能亮,但这样的灵敏度在嘈杂的地方不能用,后来换校区后发现图书馆的灯是光控加红外,有人靠近就亮灯,感觉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如果楼里住的都是聋子,建议使用声光控,吹哨解决上楼问题,
如果一楼的人都是神经衰弱,还是用感应的好,不用闹动静

网友:
折腾组装个感应加声光控,完美了!

网友:
感应的好,声控的灵敏度低的能气死人。灵敏度高的又经常误开。

网友:
感应的好,不然有动静就亮

网友:
感应的好呗

网友(2020-05-02):
感应的好,声控的适合室外

网友:
声控的打雷、狗叫、汽车喇叭都会灯亮,耗电,还是光控+红外感应的比较好。

网友:
红外对射是最可靠的。但是成本和布线比较麻烦。
微波感应是最适合的,除了会偶尔误触发外。反正一个LED灯,亮个几十秒,也浪费不了什么电。

网友:
质量可以的话感应的好,蹑手蹑脚的也亮

网友(2020-06-14):
还是微波的好,最好装在顶上

网友:
感应的好,声控的便宜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红外感应的不错!安装方便

网友:
建议用感光加感应,就样白天灯不会因感应亮灯,浪费电力。晚上感应自动亮,不影响其它住户。

网友(2020-08-05):
微波雷达感应开关的才是最好用的。

也可以买那种灯泡的,我在楼道中用了两三个效果很好。

院子外面再加上一个大的微波雷达感应灯泡给摄像头补光用,有小猫小狗 车车辆或者行人从附近10m左右经过都能自动亮起。

比自带的那小红外补光灯效果好多了

网友(2020-09-22):
感应较好撒。声控的会在雷暴之夜会加入“大合唱”啊。

网友:
为什么小区楼道 都用声控,主要是便宜,如果是自己家里用,当然是光控+感应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