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老死机,问下什么情况

楼主(2019-05-15):
发现小米盒子老黑屏重启,频率越来越高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是过热了吗?里的拆过散热

网友:
过热不过热自己摸一下就知道了,有些ROM刷了之后就发热严重,换一个再刷

网友:
检查里面的电源电容容量。

网友:
不死机不黑屏,不坏,他怎么卖新机啊,就像升级了之后就卡死一样,小米越来越恶心

网友(2019-07-02):
我把小米盒子刷成安卓原生之后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散热情况,如果散热没问题再更换rom,如果还不行建议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