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坏上网本改造带键盘触摸板的可移动测试用显示器

楼主(2019-05-15):
断断续续做了好几天,一边做一边设计所以拍的照片不多,而且这渣像素的手机也实在是没什么拍照的欲望了,将就下看吧,不喜勿喷就行了。

一直想做个可以手持的移动显示器,方便测试不带屏幕的NAS或者没有网络连接的设备,想用触摸屏但是驱动太麻烦,正好手头有几台10寸的上网本,这次就改一台出来吧。

基本思路:
1.手持式最关键的是VGA线一定要轻便,普通的VGA线太重了,必须改成网线的。VGA线只要6条线就能用,网口是8线的,改成网线没问题,网上也有VGA转RJ45的头卖的。

2.笔记本都有触摸板做鼠标,做测试用足够了,触摸板都是PS/2口的,只要加个转USB的转接卡就能直接用了。键盘稍微麻烦点,正好手头有几个小的皮套键盘,USB口的,正好用上。上面说了
网口8线除掉VGA的6线还有2线,正好可以接一个USB的信号线,这样一条网线可以同时做VGA线和USB线来用,轻便多了。

3.手上这台机器的屏背光电压是5V的,和USB口电压一样,整个机器里没有超过5V的电压,这样就可以用移动电源的主板来改供电了,充电也方便,电池只要能撑上半个小时就够了。

4.实际测量屏开启时电流1A左右,手头的移动电源板可以上到2A,没什么问题。

下面就直接动手了,基本就是飞线飞线再飞线了。

锯开的主板,保留了2个USB口,1个网口,1个VGA口,一个电源口,耳机麦克风接口和读卡器接口。还保留了一个喇叭的插座,想着说不定可以做个蓝牙音箱用。网口和VGA口已经飞线连起来了。

VGA的接口定义,实际只要R,G,B,行,场,地这6条线就可以用了,RGB的三条地线实际是连在一起的,不用分开接

RJ45接口的电路图,实际4,5和7,8脚是连在一起的,飞线的时候要线割开

主板的反面,保留了功放芯片,方便以后改蓝牙音箱之类的。读卡器本来想用上,死活不识别就算了,反正有USB口了

原来机器里的电池,做工很山寨,温度保险都没有,最后一节直接漏液锈掉了,测了下前面两节还可以,就用两节电了,实际测试2节电并联能坚持用1个小时

飞线加黑胶,是什么都标在图上了,电池装在原来的电池仓里,不占用里面的空间,用了个以前拆掉的USB-HUB来接键盘鼠标,还扩展出两个来接U盘之类的,大的东西接不了,电流不够。

C壳,就是键盘那面,拆了一个USB转PS/2的转接头,接触摸板,这个触摸板直接标了信号线的测试点,飞线很容易,反正只有4条线,要测也简单。键盘要用原来的其实也可以,就是要用单片机编程模拟PS/2口比较麻烦这次就算了,USB键盘可以看我前几天发的拆机贴。这键盘本来就是笔记本用的,高度基本刚好,屏幕可以正常合上。为了方便以后拆修,C壳和D壳之间用了2个插头来固定

装上C壳的样子,上面是电量指示灯,直接把移动电源板的那块地方露出来,不用飞线了,本来想飞到原来机器的指示灯上去,不过这样会导致C壳很难和D壳分离就放弃了。右边是C壳和D壳之间的连接插头,用的是原来机器上的两个贴片插座

开机效果,右边做了装饰,看着还算舒服。

自制的一条RJ45转VGA和USB的双头线,可以加RJ45双通头接普通网线来延长,而且由于USB接口的电源是显示器这边供应的也不会出现USB供电不足识别不了的情况。

网友A:
VGA线是不是短了点啊?

网友:
赞一个,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线是不是短了点啊?

可以用网线延长,或者用普通VGA线,那个只是转接头

网友:
不知干啥用的

楼主:
可移动显示屏啊,测试没有显示器的电脑用的

网友B:
那块主板切成这样?还有功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主板切成这样?还有功能可以用??

接口还是能用的,读卡器也可以用,功放也能用

网友C(2019-09-23):
改得不错。
就想知道驱动板哪里搞的。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不错。
就想知道驱动板哪里搞的。几个钱?

网上不是有一大堆嘛,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