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黑科技:涂改带盒改锡丝盒+20190513

楼主(2019-05-15):
20190513
    一上午没活,还赔了10¥,话说这一上午,昨天下午,费了半天劲,砸开了画壶哥们那VIVO充电器,

    不容易,真的是玩命的砸啊,改锥当凿子已经OUT了,只能用刨刃加铁锤一顿狠砸,

   最终还是劈开了一溜,然后一字切入,一点点往下劈,硬掰开的,这个嘛,毛病不大,猪血保险断了,

   测全桥成了四通桥了,昨天认为是后边的4N60击穿导致的,这个跟前边修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外壳,里边却完全不同,

   那个是俩8脚sot贴片芯片,这个就一个6脚SOT-23-6驱动4N60,

   考虑到如果是MOS损坏,难保6脚IC不坏,如果是那样就没必要修了,

   昨天选择放弃,但是,今天又打算试试,反正没事干嘛。

   于是,试着撬起全桥的4腿,一测,还是击穿,没治,因为红胶粘固,

   吹下,换上一个MB6S,补上2丝导线股代保险,然后,试机,似乎不亮,

  但是不知道怎么摆弄一下,就亮了,亮一会又不亮,

  用收音机听,声音沉闷,很压抑的声音

  我还趁机为大家录制了一段6分钟多的视频,如何用收音机检修电源,以及电源的四种状态

  (故障的没记录,空载,带容量表,带1A,带2A这四种)下的声音,作为大家维修参考,我不知道上哪去发去。

   1080p高清的,估计得600-700MB吧,10分钟的录像就1G多,

    后来发现6脚芯片一个脚接的电解有点像虚的,焊点很单薄,补焊后正常,故障排除,

    清理被劈开弄皱吧的塑料边,然后装回去,用台钳夹住壳子,使用三秒粘固,又修复一个。

    期间,先是来个小伙子,问修双桶洗衣机不,我说修,但是没件,

    他说,是洗衣这边,不是皮带的事,但是转起来咔咔的没劲。

    我说多数是齿轮箱的事,因为咱没件,你要修,可以弄来我帮你拆下来,你买来件给你换上,

    当然你自己如果能动手弄,自己拆下来换也行,他问买一个那玩意得多少钱,我说这我可不知道了,

    20年前偶尔换个,那时候便宜,也就二三十吧,谁知道现在是涨还是跌了。他表示感谢,走了。

    不久,又来一个小伙,问修电视不,我说修,说是液晶的,我说没件,

    他说毛病不大,就是开机闪一下字符马上就黑了,但是里边有图,

    我说是灯管老了,得换灯管,咱没备着那玩意,我们家自己的康佳32还这样呢,开机有时候重复开N次,

    甚至开一小时后再开才能着呢,能凑合呢,就跟我学,凑合不了就找人拆屏换灯管,咱没条件换。

    他说,他那个也是32的,他问换灯管得多少钱?我说,这玩意,到了她们手里,没几百能让你出门啊?这位笑笑,走了。

    11点半,地面波来了,夜猫子进宅,不知道哪要了个白色的防冻液筒,问我有那么粗的钻头不,想侧面打孔按水嘴,

    带着洗手干什么的用,我说只有16和22两种开孔器,看你开多大的眼了,

    他说去买个水嘴回来再说,我让他量好尺寸。别超过和小过22太多。

    12点多,他回来,买了一个白塑料水嘴,我就给开孔,一下的事,将上盖的保险圈撕掉,用改锥慢慢撬上盖的沿,一圈才下来。

    拧上没事了,后来打发走

    12点多,那天晚上修俩壶的女的,铺地砖的那个,说我给她配的底座不合适,经常不着,

   我试试还真不着,测壶好像没事,于是,打算拆开给拾掇一下座芯,她还挺着急,不愿意等,

   我说有俩方案,一个是给你免费修这个座,一个是干脆把这个壶的耦合器给换成三环的,你回去俩壶伙着用一个座,

   (其实想修的话,怎么也好说,放下,晚上下班前来取就完了,她这是不想多花这钱了),

   我正拆座呢,这个座就一个螺丝,俩卡子,不好拆,她表示,不想等了,能否先给退了这个,

   我心说,嗐,你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吧?反正大头已经拿着了,少卖个壶座就少卖个吧,

   于是,痛快的给她退了算了,于是,今天一上午没活,还赔了10¥。

    下午来了,没活就玩,将画壶的哥们给的那10AH的充电宝拆开,这个虽然不怎么样吧,但是倒是有4节藕荷色的电芯,

   板子也不错,好几个芯片,就是充电电流小,只有0.83A左右,估计最大1A,

   放电呢,1A就只有不到5V(4.87V)了,但是放出2A(1.7A)也还能有4V多,

   板子通过3个螺丝拧在一个壳子上,小心拆下螺丝,发现掉下的安卓座,

   少了正极那个电极,是楞杵下来的,铜箔也带坏了,正极铜箔也受损,只好清理,

   万幸,固定铜箔的面积很大,小心的拾掇一下,大量上锡,或许有救,

   固定外壳后,焊负极俩片(实际上焊了3个片),然后给正极片飞线到贴片独石电容一端(因为铜箔就到那里了),

   焊好后,不挂电池试插充电线,发现,短路,又换一根线,(纯充电线)就没事,

   5个灯都全亮,不短路,但是插上那根本来没事的,就还是短路,这不奇怪吗,

   没法子,只好小心的将345这三根的中间那根分开,再试,没事了,都不短路了,见鬼!

   问题是那黑色的一段线,应该也是2芯的充电线啊,它是一把由一个USB-A头分出来的跟喀秋莎火箭炮似得一堆不同手机充电头的线的组合,

   理论上讲,不存在这问题啊,可是就不一样,看来,这D+,D-还不能随便跟旁边的供电线搭上。

   既然焊上了,没事了,装壳吧,嘿,正好,本以为会比原来的高一点,安不上呢,现在看来没事,

   焊上电池,壳子嘎巴一下严丝合缝装上了,还可以啊。

   壳子有点黑色的蹭的,使用的痕迹,使用除胶喷剂一喷,纸一擦,嘿!倍白的白柺棒棍儿!

   除了天然的一两点黑色坑坑点点,其他的都擦掉了,成色还是可以的。

   有人说了,你这家伙,虚伪,别人给的充电宝,换安卓座你能换了,你爹的平板换个座就不给换?

   我冤枉啊,他这个板子小嘛,且安卓口孤立,凸出且板子上不是5个焊盘,是2个焊盘焊接充电座,这样就容易了,

   要是5个焊盘的,我就算有放大镜也看不清,对不正,怎么干活啊,

   何况平板那座旁边半包围,又电解又MIC的,根本风筒都凑不上去,吹不了,还担心炸屏,太麻烦,

   只要他能用,就不用去买新平板了,要是给折腾坏了,那就麻烦了,他非买新的不行。嘿嘿嘿。

    正准备焊接座的时候,来了一个,修电压力锅,我还挺美,以为有活了呢,

   这哥们穿身灰色含黑窟窿点子的西服,个头1.75M左右,结果,来了一说,是周边跑气,

   我心说,这个又没戏,但是,人家来了。你还不能表现得太那啥,只能俩人比划着看看,让他看看,咱真的是黔驴技穷,

   这毛病,实在搞不定,尤其这毛病,不好试啊,备不住是使用不当呢?

   他自己连圈都换了,还是不行,又不是排气阀的事,唉,真是麻烦,

   他认为是里边的温控的事?我说要是温控有事,你就干脆不能加热,不可能还能跑气,

   现在很可能是外壳或者锅盖受损,他说是摔过一次锅,有点变形(但是我真看不出哪像摔过的)

   俩人又对付一会,我只能以这个不属于我的能力范围,推了。

    没一会,又来一位,是前些天修什么来的那哥们,穿个蓝背心,

   个不高,戴眼镜,说话带着笑,谁看了都认为,是很随和的人,(第二天来,修个什么饮水机的电源,不是炸了吗,最后没给修,他媳妇就卖那玩意的,就是他)

   这次来,想修拆散了的飞科数显屏幕的剃须刀(就是上次给外卖小伙换个旧电机的那种)

   说昨天还能用手不拉着要转不转的,今天就不转了,他都拆开了,省的我麻烦了,又说充不上电,

   我试了试,能充电啊,5V下可以充入700MA左右电流,很快就43了,

   可是确实按下开关没反应,我连测都不用测了,这玩意肯定是电机的事,

   建议他买个电机我给换上,他说他没有淘宝啥的啊,问我这电机多少钱?

   我说,上次我给那哥们查的时候,报价普遍在18¥左右不知道是包邮还是不包邮,他撺掇我买,

   我说,这玩意毕竟是相对的大件,我是不想冒险,

   (你别以为18¥就完了,18里边没我啥事。毕竟一个电机卖18¥,都够买个风扇电机的了,

    再换上呢,对半的维修费至少一块也得35¥了,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不能接受)

   所以,我犹豫,他转眼间就改主意了,说想想也是,18¥买个电机,我小子几十块钱又买个新的了,也真是没必要修了。

   我忙撺掇,是啊,还是买个新的省事,修半天不还是旧的吗?

   于是,他将拿来的小口袋拿起,我看见他似乎有个小动作,好像是下意识的要掏钱的动作,

    似乎感觉这么走了有点对不住我一样,眼神也是有点那意思,

   我则拉开椅子,闪路,拍着他的肩膀,准备送他出去,他提了一句,“上次那东西,还真是充电器的事。”

   (我反正对他有印象,就是最近的事,但是修的什么,真想不起来了。)

   他往前迈了一步,突然,又回身,道:“嗐,我拿它走有嘛用啊,给你算了,你留着拆件吧,或许能用的上。”

   我也不客气,反正你给我就收着。接着送他出去,闲扯两句打发走。

   蹭的网不稳定,才看了几集红楼梦相关内幕的资讯,如荣国府这边最能理财管家的是谁啊--三丫头呗?

   要不是她“伤离别探春远嫁”,让她多管几年家,也许又是另一番光景。

    探春在夜搜大观园后,为何宝钗打算离开,她作为亲戚,姐妹,不挽留,还希望她走呢?

    贾母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关照林黛玉呢?

   凤姐最后的遭遇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的?后来老断断续续,一赌气,开始写。

    刚开始准备起头,又进来一个小丫头,胖乎乎的,也就十二三吧,问能充电不,我说能,

    于是,开门拉电,外边还有个胖女人,这个头啊,那坨啊,跟我有一拼,

    除了带着这个丫头,还有个更小的,也就刚能走的吧,问我要到铁道北需要充几块钱的啊?

    现在基本上没电了,我说铁道北至少也得两块吧,你具体去哪啊?

    她说永安路。我一听,这一家子娘仨,加起来得300多斤靠上,一琢磨,说,差不多得30分钟吧?

   她点头,我这边就按了30分钟的,收5找2,我跟她说,这一会啊,正好,带着俩孩子到处转转,

   半小时回来正好取车子。她说正好去买菜呢,就带着俩孩子走了。

    我这边写着,外边充着,时间到了,我出去给拔插,

   (拔了充电头,顺带给人家插上取电头,这是服务态度问题,一块钱充电,也照样如此,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对顾客来说,暖心,当然你不做,也是本分,谁也说不着什么)

    然后,开始收线,那女的问道:“师傅,我这车子是新电瓶,每天跑4个来回

   (后来我给她纠正后,确认是2个来回4趟,一趟差不多1H)从永安路到永兴路,电不够用,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我说,按说呢,电动车,标准人,单人,满电,可以跑55KM,

   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能跑了这么远,多数都是在市里转悠,基本上一天都用不光这电,你这个算是够远的了,

   永安路都快到北外环了,跑4趟也就差不多了,何况,咱这路体重翻倍的人,

   我那车子3月22换的电瓶,从二院那里回老家,到西北外环拐弯那,走北外环去,我也没敢不充电往回跑,怕顶不住。

   如果新换的电瓶就这样,应该就这样了,半年之内如果跑得路明显下降,赶紧去找换电瓶的那人看看能否换,

   那时候给换新的,过半年可就给换维护的了。她表示感谢,招呼俩孩子上车,走人。

   基本上一天就这3¥。

   万幸,今天,发走的价值240包邮的那设备安全运达,那哥们也确实厚道,还说呢,也没试机也没检查,就直接好评了,实在哥们啊。

网友A:
前排插入,哈哈
感觉挺悲催的一天,入3出10,杨白劳了

网友B:
等待视频,要不注册个视频帐号?还是网盘?

楼主:
   纯属瞎整  ,捡了个涂改带的壳子,里边的涂改带都过期了,基带是基带,白沫是白沫,没啥用了,将很长的基带扯掉,是个轴,还有与之啮合的机关齿轮们,我琢磨改个啥,以前手里有不到半卷的0.03的锡丝,因为用它嫌细,这些年用美了1MM的锡丝了,也就没再用过,因为白菜实在太厉害,这玩意碰上烙铁直接气化了,可是,这玩意在当年用普通烙铁,可是好东西,最早就扯了学校实验室一米多,没舍得用,放了近30年啊,前不久,狼魂兄发来的里边给了两卷细锡丝,奢侈点用,起码也能坚持小二十年了。感谢热心坛友支持。
   拆开这壳子,将细焊锡丝缠在单面带挡板的线轴上,尽量往紧缠吧,然后,装回去,扯出一截焊接,这才发现,这是个最糟糕的设计,它不能往外出锡丝,得用手往外扯了用,既不干净卫生,也不方便实用,还占地方,真是失败的设计。看个热闹吧

网友:
前排前排前排

网友C:
还有3块,总算不是白板。。

网友D:
液晶电视那个可惜了,一亮就黑,屏还有字,不一定是灯管问题,大部分是高压板上高压包的引脚焊点时间长了虚焊,补焊就可以搞定,修这个几乎没有成本,就是拆机看一下,值得劳个神。

网友:
楼主这维修什么呢?基本什么都是没件啊!

网友:
液晶的换我就是查件、报价、收全款或者押金 再搞

网友:
就冲着收音机检修电源这一段,衡水老哥果然是高手。我来支持了

网友:
感觉楼主天天在修锅!你们那里锅的质量真不好。哈哈!我这一个月也不见得有一个锅修

网友:
研究个二保焊那样的送丝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插入,哈哈
感觉挺悲催的一天,入3出10,杨白劳了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视频,要不注册个视频帐号?还是网盘?

倒是压缩了一下,压成H264 MP4 也就四五十M,回头看看发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3块,总算不是白板。。

哈哈哈,可是赔了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电视那个可惜了,一亮就黑,屏还有字,不一定是灯管问题,大部分是高压板上高压包的引脚焊点时间长了虚 ...

可是,即便是想修,也得上门,上门就意味着,或者修得了,或者修不了,修好了,给不了几个钱,修不了,你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