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头有个10N60管子,没事学习,搭了个小电路,及其简单,但有问题。

楼主(2019-05-16):
上次修自己的显示器,凑邮费买了5个10N60,就用了一个,今天没事研究了下。
由于平时接触的24V,380V比较多,搞电机供电的,弱电不是强项。
看到10N60的VGS可以做到30V,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直接用24V来做触发电路?

简单不,一个电阻都没有用到。
就是简单,所以哪里有问题了,不触发也就算了,KEY没按下去,继电器就上电了。
然后怎么按KEY也没用,就是一直触发。也就是N管一直导通了。换个管子也是这样。
求指导。

网友:
g极是不是引线过长?g极对地应加一个大阻值的泄放电阻。

网友:
被线圈反向电动势击穿了?

网友:
场管G极不能悬空。

楼主:
加了个泄放电阻,一切正常了。看来想一个电阻都不用不行啊。 现在一按就有,一松就灭,响应迅速,切换灵敏各种成功。
实测 I DS 电流为35毫安, VDS为75毫伏,管子功耗为0.0025W,发热问题完全不存在。
现在就是担心 这个管子是为10A600v的环境设计的,我这么低的电压,这么小的电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达不到什么门槛值之类的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个泄放电阻,一切正常了。看来想一个电阻都不用不行啊。 现在一按就有,一松就灭,响应迅速,切换灵敏 ...

继电器,反向再并个二极管。

网友:
FEATURES
* 10A, 600V, RDS(ON) =0.73Ω@vgs =10V

电压参考

网友A:
栅极悬空,如果引结较长,感应到的干扰信号越强,当这信号比较大时,就会触发摸死管导通。不知道楼主折腾这个的作用,延时?单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悬空,如果引结较长,感应到的干扰信号越强,当这信号比较大时,就会触发摸死管导通。不知道楼主折腾这 ...

现在用的运动控制器比较贵,输出外接io做隔离。工业用途的一个研究。

网友:
实测 I DS 电流为35毫安,VDS为75毫伏,那么你这管子有点大材小用了,2N60够了

网友:
摸死管不用的时候都要GS短接以防止静电击穿,你这个先短接GS后,根本不用上电,直接用手碰一下摸死管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