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平板的fpc天线的ipex接口断了 能淘宝一个小型陶瓷天线代替吗?

楼主(2019-05-16):
看参数貌似比fpc天线牛逼
还是我该去无线电或者路由器区问问?

网友A:
能放下的话当然可以代用,注意频率就好了,注意外壳金属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下的话当然可以代用,注意频率就好了,注意外壳金属阻挡

槽位太小了
塞不下
淘宝只有20x6x6的我那边只有4mm的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位太小了
塞不下
淘宝只有20x6x6的我那边只有4mm的宽

用薄膜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