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EZT611改造

楼主(2019-05-16):
刚开始的时候,在闲鱼上看到一个小起子声音完美,也不知道什么牌子,60元左右就买了回来,在网上看到潜隆的帖子才知道是EZT611。买回来后,参照潜隆老师的帖子,打开看看里面很新 ,这是没有想到的,配了好几个电源都不是很满意,就35元买了一个戴尔服务器电源,再说611:拿在手里总感到有些头重脚轻,因为没有电池仓,就去掉了快慢档控制点挡片,其实没有什么用,就是当着开关按的深浅,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哪里有自己来控制好,用钢的小板替换卡在里面,把的强度增加很多,在底部加了一段尼龙棒,将两边磨平,底部磨圆,既增加了起子的底部分量,也美观了很多,外壳是很硬的电工木,用刀割不动。在套上一段自行车里带,拿在手里把玩真是完美。我买的时候就锯掉电池仓的,看着小巧玲珑才买的,要是有电池仓也不一定买的,就是个工具,太大了不要。
电源+EZT611也就是100元,声音、力度、外观都不错,里面的轴承要是坏了,硬盘里面有的,型号一样的,谁也想不到日本人会用硬盘的精细轴承,我看到后也很吃惊。去掉电池仓再强话一下把手,就是一把很好玩的小手钻。室内有电源,室外有汽车电瓶都能用,当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重点是去掉电池仓,尺寸小了很多,更适合把玩。

楼主:
这是我改造的两个很好玩的起子之一,另一个是费克沙3.6v

网友:
改造没问题,但你不能退步啊

电池多好的东西,可惜了。。。。。。

网友:
充电批的最大优势就是移动使用,想象一下每次拧个螺丝都要连上市电,还有什么可玩性可言?
建议还是找机会搞个电池包,好马配好鞍,鸡肋丢一边。

网友:
那还不如买有线的  白忙活

网友A:
改电源,室内用还不错,方便性差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室内用还不错,方便性差些了

嗯,有道理,开始不知道需要的电流有多大,找了5a---12A----17----25----,都不是很理想,有的体积大点、分量重一点,实际需要电流》30A。开始以为12v的电源到处都是,试试不好。结论就是高电压的电起子没有电池是不能买的,配电源有点难,除非你自己会用变压器整简易电源

网友B:
你这把611的黄色和黑色相接部分怎么黄色凸起来,黑色缩下去那么多?应该是平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把611的黄色和黑色相接部分怎么黄色凸起来,黑色缩下去那么多?应该是平齐的呀? ...

我的没有包胶,有点旷,有套了自行车里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开始不知道需要的电流有多大,找了5a---12A----17----25----,都不是很理想,有的体积大点、 ...

启动电流大,一般电源会保护了

网友C:
60元买这玩意儿,外壳都不全,也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元买这玩意儿,外壳都不全,也太贵了..........

去年开始国家开始闲置洋垃圾靠岸,价格上扬了,你现在看看价格有多高

网友D:
这把机器很好用,小巧一方面 ,带双速的 ,带照明灯 ,以前也算中档货了 。
不要小看那个铁片 ,限制了调速开关位置,打击速度慢了 ,有些场合很好用的。
之前45包邮买了一把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把机器很好用,小巧一方面 ,带双速的 ,带照明灯 ,以前也算中档货了 。
不要小看那个铁片 ,限制了调速 ...

谢谢指点,我以为就是在开关的行程上挡了一下,是开关按不下去,人为的给人两个档的错觉,本身就是无级变速开关,现在看是我考虑错了。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E:
所有开始用直流电源的工具最后都会买电池组电池做点焊机,因为电池的方便,我就是,我就废电池都有上百节,你说我做过多少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开始用直流电源的工具最后都会买电池组电池做点焊机,因为电池的方便,我就是,我就废电池都有上百节, ...

有道理,我就是玩,没什么活可干

网友F:
怎么看上去象冲击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上去象冲击批呢??

是冲击批,买的时候不知道,我也是看了潜隆老师的文章才知道的,当时就是看到很小巧、声音完美就买了,什么牌子的也没有问,12v的电源到处都是,就买来玩玩。里面几乎是新的,设计巧妙、制作精度很好,怎么也想不到会用硬盘里面的轴承,很好用

网友D:
淘个旧电池包 ,用四串动力电池 ,接上,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个旧电池包 ,用四串动力电池 ,接上,效果很好

谢谢,有道理,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