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行车改造电动助力,2个方案中纠结。

楼主(2019-05-16):
本身是变速山地车,现在可以加中置电机改驱动中轴,还可以改在后轮轴加电机,不过后者相对麻烦的很,前者费用多,纠结中……

网友A:
改中置的,相对稳定

网友:
尺子是把老尺子。

网友:
先看看当地电动车抓的紧不紧,话了时间金钱结果上不了街就不值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中置的,相对稳定

中轴那么细,又不能套住,不好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轴那么细,又不能套住,不好动吧!

很久以前我改过后置的,上上电机以后整个重心都跑了,骑上后车子偏,所以没用多久拆了。
至于中轴后轴都一样,改动都费事。

网友:
我觉得将就前置吧,便宜而且容易安装,也比较隐蔽,中置我看加八方加上去应该可以,但是真的贵很多哦!

网友:
改前轮吧,收个二手轮毂电机,直接换上去,简单省事

网友:
都骑自行车了还上电动。人力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个轮毂就行了

网友:
上无刷有齿轮毂电机,前后驱都行,比较方便

网友:
改前置是最简单的。。。。。。骑去远的地方,,玩累了回来用电动,还是贼方便的,又当运动。

去年改了,用了半年就被偷了。555

网友:
前置的好,和人力驱动分开,电池挂在横梁下

网友:
你这车上中置浪费了,上个永屹就好了,方案优先上后置,如果后置确实不好搞,就上前置,但上前置需要控制下速度和调前轮不要立即刹死,小心翻车

网友:
看见过改后置的,淘宝上有整套方案

网友:
那些卖菜的菜农,就拿二八自行车改,不过人家一般改汽油机,50cc以下的.

网友(2019-06-16):
还是前置方便!简单!好用!不出问题!

网友:
想长途行驶的,改电动至多也是40公里,而且由于车轮大,中心偏移,行驶很不稳定,利少弊多,得不偿失,还是不改的好。

网友:
骑了6000KM的骑友建议你改前轮驱动,简单,还轻松,不想用了 拆了也方便。 你的两套方案个人不建议。

网友:
前置 目前改后置 各种原因1个多月没装起来。不是飞轮螺纹不合适 就是宝刹尺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