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ss6698量产工具来了,U3S_MP_V3.287

楼主(2019-05-16):
sss6698量产工具来了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印象中3S都是做黑片的

网友:
U盘插上没反应

网友:
这次浪费了,我的3s6697-b7.自己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

量产工具,对U盘进行量产

网友:
真是少见啊

网友:
谢谢了,这么稀缺的工具

网友B:
金士顿的6698-BB能量产吗?

网友(2019-09-04):
有个SSS6698-BA的U盘,能用吗?试下试了下,认不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的6698-BB能量产吗?

这是sss鑫创的量产工具,你得找金士顿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的6698-BB能量产吗?

外壳是金士顿,如果芯是鑫创的就可以

网友:
[闪存] sss6698量产工具来了

网友:
系统可以发现盘,无法格式化完成。软件检测不到U盘 如何量产??

网友(2019-10-27):
无法格式化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
6698ba报错255

网友(2019-12-02):
正好有个金士顿的U盘无法格式化,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USB Mass Storag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930 PID = 6544
设备序列号: 09C80516F8C1CEA02558BBE0

设备供应商: TOSHIBA
 设备名称: TransMemory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Mass Storage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SSS(鑫创)
 主控型号: TC58NC6623/SSS6698-BA
闪存识别码: 98DE9493 - Toshiba(东芝) TH58TEG7CDJBA4C - 2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ss.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NVG6DDJTA00(19nm)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TH58NVG7DDJTA20(19nm) x 1片/通道 x 1通道
[2CE]TH58TEG7CDJBA4C(19nm)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DE94937650        --------
--------        --------
98DE94937650        --------
--------        --------
这个能用吗?

网友:
有修改配置的密码没

网友:
试试SSS6698-BB
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