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哈哈,看看我的小语音台表

楼主(2019-05-16):
哈哈,说是台表,其实是个三位半,只是有语音功能

据说这货交流响应频率较高

1K,峰峰5v正弦波,用这个论坛婊做比较

1K,峰峰0.5v正弦波

2K,峰峰5v正弦波,这个论坛表有些力不从心了

5K,峰峰5v正弦波,这个论坛表已经原形毕露

10K,峰峰5v正弦波,这个论坛表彻底退出
小台表也有些些误差了

50K,峰峰5v正弦波,小台标不降反升

100K,峰峰5v正弦波,误差也不小了

200K,峰峰5v正弦波,小台标也显出颓势

100hz,峰峰5v正弦波,小台标不如论坛表

500hz,峰峰5v正弦波

50hz,峰峰5v正弦波,低频似乎论坛表更精确

---------------------------------------------------------------------------------------------

50hz,峰峰5v矩形波,

0.5v

100hz,峰峰5v矩形波,

1Khz,峰峰5v矩形波,看来小台标响应能力更好

2Khz,峰峰5v矩形波,矩形波测试才是真的考验啊,一般表都走不上几个回合!

5Khz,峰峰5v矩形波,论坛表又疲软了

10Khz,峰峰5v矩形波,小台标开挂了,看来这货高频有补偿
但是补偿不是很好

100Khz,峰峰5v矩形波,还能支撑

-------------------------------------------------------------------------------------------

50hz,峰峰5v三角波,这个有效值我也不会算,只能看读数,目前差不多

1Khz,峰峰5v三角波,

2Khz,峰峰5v三角波,

10Khz,峰峰5v三角波,

-------------------------------------------------------------------------------------

50hz,峰峰5v正全波,不是正弦波,是整流后的正弦波

这个图什么意思,我都忘了,哈哈,忽略吧

1K,占比10%的矩形波,这个有效值怎么算,我也不知哪个读数更接近了

占比1%,晕,我是整不明白了,有请专家!

---------------------------------------------------------------------------------------

直流波,就是直流,0v,用交流档测的,小台标显示还有读数

还能切换到mv

0.5v直流,显示比较一致,就当基准用吧,没拿基准测试

--------------------------------------------------------------------------

下面试试电阻

100k

500欧姆,显示503,因为夹子线阻较大

2.4k

线阻大约2.2欧姆

测试完毕,哈哈,我总算有台表了!

网友A:
高级货,设备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设备齐全

哈哈,其实没用,看做工不错,买了一个

网友B:
这东西里面做工超级豪华,就是挺费电的,语音英文还挺烦人,我原来也有一块,早就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里面做工超级豪华,就是挺费电的,语音英文还挺烦人,我原来也有一块,早就卖了 ...

哈哈,语音可以关了啊,费电还没测试过,9v电池压力不小啊,它好像有个外接电源口

网友C:
这表里面是美信的133/134,在万用表芯片里绝对的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里面是美信的133/134,在万用表芯片里绝对的高级货

再高级也是三位半,这个致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高级也是三位半,这个致命了

其实好的三位半可以应对99%的日常检测维修了,要求更高的时候往往4位半手持也不一定hold得住,得台表了。
一直想整块便宜的6000计数的三位半调校到0-50℃范围内各档误差不超过1个字,当炮灰造。楼主这块表就曾经是我打算改造的对象可惜不是6000计数的,后来放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好的三位半可以应对99%的日常检测维修了,要求更高的时候往往4位半手持也不一定hold得住,得台表了。 ...

它这个好像是4000字的,不知怎么改6000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好像是4000字的,不知怎么改6000字的

就是这个原因放弃的,最近看ut136+不错,无奈还是4000

网友D:
买这个绝对是情怀,没拆机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这个绝对是情怀,没拆机照

这表记得卖100多,可不是情怀,而是超值

网友E:
優秀文章,小表不错,最后18分,不给链接差评

网友:
表不错啊,可以测量到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優秀文章,小表不错,最后18分,不给链接差评

OMEGASAYS HHM1,自己淘宝吧,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OMEGASAYS HHM1,自己淘宝吧,哈哈

搜了一下,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不便宜啊

哈哈,所以一般不会买的,因为实在没啥用

网友F:
这表作为台表看待基本上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表作为台表看待基本上就是个玩具~

哈哈,专家这个矩形波,不同占比的有效值怎么算,我感觉和50%的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