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老式电源

楼主(2019-05-16):
报警器上面用的电源,拆开看看

这种电源损耗比较大,好在比较耐用,一般不坏。

网友:
20年前用过这种电源。

网友:
看着质量一般啊

网友:
如果用现在的电子变压器代替的话,需要注意电源引线插头的正负极

网友:
满满的回忆啊,小时候玩的都是这种,半波整流滤波

网友:
工频变压器电源,比较耐用。

网友A:
整流管就这么用透明胶包着?拆修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就这么用透明胶包着?拆修过的吧

是的,兄弟真是好眼力啊,哈 原来是一块小板,里面一个整流桥,坏掉了,就搭棚焊接一个,去掉小板了。

网友:
硅钢片都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