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烧友,问个事哈,关于牧田电池的

楼主(2019-05-16):
我有2个牧田电池:一个4.0原装, 用9A充电器,显示耗电量200W;
另一个DIY的4.0电池(原来是1.5AH的),同样用9A充电器,显示耗电量60W

请问各位烧友,这个是不是保护板上做了手脚啊。。。。

还望指点下迷津,谢了。

网友A:
不懂帮顶,200W/9A=22V,也就是6串两并的电池吗,60W电流才3A,是不是电芯电量快要充满了所以降低了,或者电池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200W/9A=22V,也就是6串两并的电池吗,60W电流才3A,是不是电芯电量快要充满了所以降低了,或者 ...

不是,刚换的电池,直接用外接电源,20V, 10A都能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