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N4050笔记本完全拆机,大家评评做工怎么样

楼主(2019-05-16):
这是一台老电脑,很久没用了,摔过,被火烤过,依然能用。今天给大家拆开看看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去掉键盘的样子

宣传标语

内存旁边的键盘排线接口

开机排线

去除前盖

前盖背面

鼠标特写

去除光驱

光驱刻录机

wifi模块

风扇特写

拾音器和耳机麦克插口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HM67桥芯片组

2G DDR3  1333内存

EC芯片

显卡显存共4颗,正面2颗,背面2颗

网卡、串口相关电路

散热片

CPU及显卡、显存

正面照

I3  2代

背面,挺漂亮的

三星 2G DDR3内存

希捷的硬盘500G ,怎么有三星的logo

南桥始终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有短路,但可以正常使用

屏幕排线接口

供电排线接口,实际就是正负极加个信号检测

wifi接口

光驱接口

硬盘接口

CPU散热固定架

CPU插槽

扬声器

全家福

光驱正面

光驱反面

屏幕

摄像头

主板

主板

不同角度

再次组装通电

19.5V供电

配置

最后来张T90吧,哈哈

网友A:
处理器换i5,内存上8G,机械硬盘放光驱位,再弄个SSD,满血复活,还能再战好几年。

网友B:
那个年代的戴尔结构布局都差不多,做工中规中矩。同类机型中故障率不算高。

网友C:
我家里还有个用ddr333内存的笔记本来着....好像还能开机?

网友D:
拆了就看看啊,清灰了吗?

网友:
因为那时候三星硬盘就已经卖给希捷了吗?

网友E:
还是以前的笔记本结实耐用,现在的感觉就好像一次性一样

网友:
配置比我的还高一点,我的i3 2310M,希捷收购了三星硬盘,所以有三星logo不奇怪

网友:
记得好像散热一般,机器发热量大,CPU速度就下降了

网友:
数字电源,
数字示波器,
手办,
。。。
楼主有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换i5,内存上8G,机械硬盘放光驱位,再弄个SSD,满血复活,还能再战好几年。 ...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的戴尔结构布局都差不多,做工中规中矩。同类机型中故障率不算高。 ...

其他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还有个用ddr333内存的笔记本来着....好像还能开机?

那应该是收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就看看啊,清灰了吗?

之前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以前的笔记本结实耐用,现在的感觉就好像一次性一样

老东西,厚实

网友:
一样的电脑,换了块ssd,表示还能再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换i5,内存上8G,机械硬盘放光驱位,再弄个SSD,满血复活,还能再战好几年。 ...

我现在用的就是5420,i3,8g内存,感觉还能再战3年

网友:
三明治结构的笔记本   翻来覆去不就那么个鸟样嘛

要做工好也就老TP和惠普的工作站,内带防滚架

网友:
拆了可惜啊,我还在用DELL 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