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3.6电动螺丝刀拆包

楼主(2019-05-16):
手头有个bosch go 使用效果还不错,比较小巧,拧自攻螺丝非常顺手,可以自停,但是拧电器螺丝分秒就打坏螺丝
这个GSR3.6是无极变速的,通过控制速度来保护螺丝,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这个小东东最大优点力量比较大,低转速扭矩也足够,拧电视机外壳,洗衣机,电冰箱螺丝都没有问题,控制好了速度拧电脑机箱螺丝都顺手。不过再小的螺丝就不太适合了,小螺丝我都用德伟感应批,那个适合拧键盘鼠标等螺丝,但是拧大螺丝力不从心,所以这个博世刚好做一个弥补了。

开箱,里面有充电器,电池,批头
来个全家福摆拍
电池升级了是2Ah,续航时间增加了不少
原以为机身白色部分是刷漆的,没想到头部白色部分都是金属的
机身采用的是尼龙+玻璃纤维制成,强度高耐用

展示完毕,跟小鼠标合个影

网友:
没扭力调节,还是没多大用处。

网友:
手里也有一个,整体小巧,携带方便。开关控制比较另类,手感不错。

网友:
物尽其用,还是不错

网友A:
充电器很实在,但感觉对于这个小家伙来说有点笨重了,影响便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很实在,但感觉对于这个小家伙来说有点笨重了,影响便携性。

是的,充电器有点大,不过这个充电器是多用的,可以跟电钻通用。

网友:
咱买的IXO 系列  ,没有扭力也好用。

网友:
电工维修,装配,木工装配,这种枪型无级变速的就是神器,再加上电池能更换更是完美。带扭矩调节的还是装小螺丝合适

网友:
这个我买过一个,手感挺好,但是并不好用,没有扭矩调节,拧比较紧螺丝时,不小心会崴到手腕,买了得伟的感应批后把它给出了,现在手上还有一个BOSCH GSB10.8V,这两个大小结合非常好用。

网友:
加装扭力夹头,小螺丝不错的说,木工还是冲击批吧,上木纹自攻丝这小家伙不行,上那种板式预留孔家具它可以。

网友:
小巧的很还是可更换电池

网友(2019-07-16):
刚买一个,噪音貌似挺大的

网友(2019-08-19):
哪位知道电池内部识别电阻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