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榴莲包之雷柏A3020

楼主(2019-05-16):
这个包裹是在积分商城换的,坛友发布坏的雷柏A3020蓝牙音响,后面坛友又发布了易拉罐音响。一起给用M比兑换了。发过来很重一只包裹。
榴莲包

拆开

5只坏的雷柏A3020蓝牙音响和3只易拉罐音响。

1#A3020,开机正常,连接蓝牙可以播放音乐,左边的扬声器坏了,关不了机,左侧触摸按键有问题,右边加减音量没问题。

试了那几只,有两只开不了机。两只连接蓝牙都正常,但是都关不了机,一只什么都正常,扬声器破音。外观都不同程度损坏。直接上开不了机的5#

背面,保护膜都没撕开

底面

把按键面板撕开,可以看见螺丝

底壳

扬声器和功放蓝牙板

电容和电感有点变形了

另外一面

电池鼓包了

扬声器

全部拆下来

触摸按键的芯片,查不到型号,估计是四按键触摸IC  TTP224之类的

PT2256

把电池去掉用开关电源夹上测试,一切功能正常

换一个电池上去

装上试机

外壳坏了始终无法完好装回去,过两天在测试另外几只。

网友:
哈哈,搞这么多干嘛啊,环绕立体声吗

网友:
破损则么严重,还好我没下手,因为不会修

网友:
破损比较严重,修复难度大了

网友:
偶看卖家品相描述很惨的样子就没撸,看来实物确实也如此
等送牙膏ing

网友:
这么多,都连到手机上,给广场上一个角藏一个,老太太们一来跳舞时候,手机打开放相声评书戏曲啥的,把老头儿们引来,说不定能起到牵线搭桥或者隔壁老王敲门之类的事情;也可以播放小朋友爱听的故事啥的,把小朋友都吸引过来

网友:
应该能凑一个出来,不过就不划算了

网友:
这货真心不咋样,还不如我二十买的两个蓝牙音箱呢

网友:
关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搞这么多准备用在哪?

网友:
做工不错,成色太差。。。

网友:
一般比较便宜

网友:
易拉罐呢。。。。。
也剝開

网友:
五只拼出来两只完整的应该有机会

网友:
商家微信朋友圈有发。。手里只有18650电池,所以也不太想兑换回来吃灰。。

网友:
这音箱音质不错。

网友(2019-07-03):
这小音响其实高中音听人声还不错的,低频就很缺乏,没有共振喇叭或者低音倒相孔设计,没办法。
电路板用料还不错的,喇叭单元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