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解雅马哈电钢琴,处理按键有杂音(YAMAHA P-115)

楼主(2019-05-16):
孩子说电钢琴按键有杂音了。按的时候啪啪的磕碰响。问了问售后本地没有。而且也过保了。打算拆开自己看看怎么回事。由于是晚上,灯光不亮。拍摄效果一般。凑合看吧。
雅马哈入门级的P115。

首先,把琴反过来。背面所有螺丝拆下,大概有30+螺丝。

喇叭在下面,上面也有两个小的高音喇叭。

打开了后盖,底下的部分是喇叭和音效版。
上面是按键部分和控制按钮,面板。

白色的是金属配重条,按键的重锤手感就是它配重的。上下有毛毡做缓冲垫。

上下两部分有四条连接线路,两个喇叭的线,两条软排线。都拔下就行了。

喇叭连接线分大小。不会插反。

毛毡垫,保证用力按键的时候不出磕碰声音。

配重铁条间的螺丝。拆下大概8.9个,就可以把整个按键机构拆下了。还得拆3个连接线的塑料件。没照。

拆下的整个的按键机构。上面就是按键配重和类似键盘的硅胶按钮。

塑料连接的铁条。

塑料按键,分3层,黑色一层。白色分两组。上下两层,左右错开的。

一组黑色,白色按键拆下后就露出来按键的配重和电控按钮部分。

看着个硅胶按钮,就是像键盘一样的。下面的白色塑料棍,就是传导给按键配重的机构。

上面都是油脂,润滑和消声的。

这就是按键下面的构造,黑色的小方块是橡胶,上面涂着白色油脂,起润滑和消声作用。按键出啪啪声就是油脂的问题,重新安装上就好了。

就是这样了。

把这组按键重新安装上,就没有啪啪声了。感觉就是油脂的问题。

拆解比较粗糙。各位凑合理解吧。

网友:
这个价格得1000+了吧?

网友:
当初也想给孩子买个4000元左右的电钢琴,后来家人不同意,就买了个钢琴,雅马哈的东西不错

网友:
看主板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小孩有一台偶然有几个按键没有声,拆开随便拔一下有正常。。。。。

网友:
这货得3000块 ,就是二手的也比 卡西欧的保值。我淘的二手的卡西欧

网友:
结构挺复杂,杂音消除措施多

网友A:
几十颗螺丝拆的手软,我也有台。

网友B:
这种纯电钢琴的模拟效果应该更逼真吧?曾经拆解过雅马哈和卡西欧电子琴各一台,原理似乎差不多,但感觉多功能电子琴所模拟的钢琴音色还是差很多。

网友:
我也是这个型号,偶尔兴趣来了弹一下还是不错的,至于音质,我觉得在客厅里没问题的,因为铁三角在客厅,效果好的也不是非常明显

网友:
同款琴,也拆过一次,想改个音频输入当音箱用,结果发现它的功放并不是模拟信号的

网友:
雅马哈键盘远不如罗兰,不过音色确实是最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纯电钢琴的模拟效果应该更逼真吧?曾经拆解过雅马哈和卡西欧电子琴各一台,原理似乎差不多,但感觉多功 ...

感觉厂家就是调低音质,才产生不同价位的产品。里面芯片没多少。高端低端的机子,银色应该可以做到一致。

网友C:
电钢是通过什么原件检测力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颗螺丝拆的手软,我也有台。

有电批也不是什么难事,没电批才惨啊

网友:
马大哈的钢琴电子琴都不错,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钢是通过什么原件检测力度的

键盘有两个触点,通过时间差检测力度。

网友(2020-03-24):
好想把我的DGX拆开看看,感觉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网友(2020-09-11):
复杂没用的,好用就行了

网友:
这货集成度高,功放都与时俱进成雅马哈数字功放了,查了淘宝没有相应型号板子,估计也还是模拟输入。雅马哈电子琴相同或相近的芯片方案根据开放功能不同价格能翻倍上去。估计有合成器的朋友也没那兴趣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