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逻辑电路时好时不好维修求助

楼主(2019-05-16):
电路未画全,我是按照电路板画的,不美观请见谅。或者有关键地方需要补充请说明,故障现象是开机自检有时不过,报故障代码,我去除74vhc14和NC7S08就一直报错,说明故障应该在这一块区域,下面是我用示波器采集的波形,往老师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A:
你这BAV99的接法让我眼前一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BAV99的接法让我眼前一亮啊

我也很奇怪 但是电路实际就是这么连接的!我反复测量过,也很奇怪

网友:
我想应该是楼主画bav99w画图画错了?
http://blog.chinaaet.com/crazybingo/p/32047

网友:
BAV99内部的左右二极管画反了,不信去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