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 50年,历数下个人购买过的CPU

楼主(2019-05-16):
没想到AMD 50年了,咱也就比农企小5岁,回忆下自己的折腾史....
学校里用过385,、486就不说了(win3.2+三国志4 ,从此迷上电脑)
mmx166 最早买的,父母掏钱,后来整套送亲戚了
千禧年支持下了amd,athlon K7-700  ,工作后一直存钱买的,板U套好像2200多(当时太败家了),后来cpu挂了。
03年,上一平台挂了后就上赛扬478 1.6g or 1.8g (改天找出来拍个照)还是intel坚持久,这次是主板挂了找出cpu了,赛扬1.8g 128k L2 电压居然1.75v,电热炉。最后一代intel带针脚的接口

05 or 06年,重投amd ,Sempron 2500+ 这次坚持够久了,目前又上岗了(发帖机了)。。。
2010年,回到intel  E5400,775接口太经典了; 十年,主板挂了换,换了挂,找主板中。。。。

突然发现2010年之前的购机都记不清具体时间了,Memory Fading??!!!

网友A:
08年的775的U现在还在使用中,给小孩子下下围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8年的775的U现在还在使用中,给小孩子下下围棋!

我也1台2008年的笔记本给小孩子下象棋

网友:
我是从赛扬667 开始用的,03年玩过 奔腾166,见过焊在主板上的奔腾90,内存一兆一兆 焊在主板上的,72线 的内存,扯远了,现在用的是七代I5 ,这些年为GDP贡献了不少。

网友:
以前用速龙,具体型号忘了,目前A10-5800K,性价比高,很好用

网友:
外面用过的U不算,我看看自己电脑用过的U有哪些。
386、486SX、486DX、奔腾75、奔腾100、MMX200(OC225)、赛扬900(oc 1.1G)、图拉丁赛扬1G(oc 1.5G)、图拉丁赛扬1.1G(oc 1.5G)、P4 2.53B(竟然一点都不能超)、P4 2.4C(OC 3.2G)、赛扬D 315(oc 3.2G)、赛扬D 420(oc 2G)、奔腾2140(oc2.5G)、Athlon64 3200+(oc 2.5G)、Athlon II 240(oc 3.2G)、G550(oc 3G)、i3 2130、i3 3210M(笔记本)。
现在对硬件已经没兴趣了,主要是没时间没闲钱折腾了(已婚有孩的应该都能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1台2008年的笔记本给小孩子下象棋

谢谢打赏,找出cpu了,16年前的产物

网友:
小学4年级 开始用286  40m硬盘  一个5。25 一个3。5软驱 隔行显示器
然后是386 486 586
586 用P166 MMX166 然后就是amd k6-2缓命
由于板皇的ASUS T2P4顶级 带512m 2级缓存
最终是K6-2 450  实际400用着
然后就是 菜羊 360 超5。5*100 用 不加压 又坚持了一阵子
然后就是毒龙650 750 1。4 带龙 1800+ 超2。2g
然后就是经典939 素龙3000+ 300*9 333*9 3g 能不太稳
然后又是 fx5000 开4核用一阵子
后来开始965 p35 P45 P55 Z68 Z77 Z97 B360 现在

amd 便宜 缺点是做商业软件差
特别是ADOBE AUTODESK COREL 这3家的商业软件
基本这样3家的软件是通用各行业的
同学的建筑 犀牛 那用INTEL 是必须的

网友:
从K6-2之后,就很少用AMD了。

网友:
现在发贴用的就是E5440.有套C2-600的,多年没用了.改天看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
就乎用amd

原来由于低速外设 你体会不出来AMD和INTEL 区别
当然 usb2。0 3。0 这种高速外设出现
就很明显了
在INTEL 平台同样一个u盘 量产cdrom 装win10 用10分钟
在amd平台少说15分钟

卖硬盘送片片用户  一台电脑带10个盘 拷片片
换amd平台 就能发现这10块盘的写入速度 不稳定

网友:
k7,k8.
前一阵还把假冒的 K7 sempron 2800降低电压和频率使用。
跑98 怀旧,还有5寸3寸软驱
k8 939 am2 都有用过。后来P45 +E6550 超频使用。

网友:
那不赶紧搞一套x570加37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