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锅耳朵掉了,我也来做一个点焊机玩玩

楼主(2019-05-16):
锅耳朵掉了,想起之前买过一套点焊机的控制板,一块吃灰了2年多的控制板。

接着去朋友的工厂的报废破机器里边找到一个大变压器。

有空就拆了变压器,重新绕了次级。

再找了几块木板,做了个外壳。

于是这个比椰青还大的变压机点焊机就做好了。

这个机器有两个功能,
一是点焊,
二是220V降压到110V,供洋二工具用。(其实也很少用到)

这个不锈钢的锅耳朵真不好焊,电流调到最大,时间也调到最长,(这个控制板的时间最长才1秒钟)。试了好几次总算是焊好了。

网友A:
这个折腾的成本比买个锅还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腾的成本比买个锅还贵,哈哈

买锅的钱没有,折腾还行。

网友:
这种厚的点焊时需要一定的压力才可以

网友:
威力很可以啊,这都能点住

网友:
佩服佩服,真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B:
厉害,怎么夹住的?焊针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怎么夹住的?焊针什么样

就是铜针呀,两头用力顶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铜针呀,两头用力顶住。

效果不错啊,3mm的氧化铝铜焊针吗?

网友:
可以打两个孔,用螺丝掐住

网友:
不如用氩弧焊点一下稳当。

网友:
变压器真不错,输出220V 110v 24V .一直想找个这样的,但大多见到的都不是隔离变压器,要不就功率不大,上不了电磁炉。

网友:
这种变压器也能做吗。我去,以前公司里有个废的太重竟然没拿过来,

网友:
成本比买个锅还贵

网友:
佩服这些有电焊机的

网友(2023-03-14):
你的焊点不美观,电焊机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