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邦16G 金属一体式U盘拆解..........还能救吗?

楼主(2019-05-16):
金邦16G 金属一体式U盘拆解,U盘很好拆,一勾就出来了,本来用得好好的突然不认盘,现在能装驱动但找不到盘,没法格式化或分区......进PE用几种分区工具也找不到U盘,U盘有2个触点有什么作用?短接会爆炸吗?..........老鸟给点意见,还能救吗?

网友:
检查什么主控,然后使用对应工具量产

网友:
楼上正解,拆之前就可以先上CG看看主控信息。

网友:
慧荣主控,意思3271,量产一次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SM3259AA主控吧,要量产搜下专用量产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3271的,自己找量产工具吧,海力士的颗粒

网友(2019-08-16):
用焊锡铜线链接USB4pin中的长脚和对应位置的小触点
然后插入电脑,就识别了另外这个是闪迪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