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2C2052向电脑串口循环发三个字节,只有重复第一个字节

楼主(2019-05-16):
只重复发送第一个字节0x02;请大神看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了,三个晚上没解决

网友:
像这种程序批量发送的,最好用个函数,直接调用多方便。
像我这:
void send_char(uchar str)//发送一个字符
{
        SBUF=str;//载入缓存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
        TI=0;//清除完成标志
}
void send_string(uchar *str)//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str!='\0')//如果有字符就持续发送
                send_char(*str++);//发送
}
像你这样,直接:
send_char(0x02);
send_char(0x05);
...

网友:
延时程序里的变量j,z超出范围了吧。最多256,你都1000了。

网友:
蓝牙模块设置的参数,与单片机串口的参数是否一致?

用于计算波特率的晶振频率,与实际的晶振频率是否一致?

楼主:
昨天晚上研究出来了,是与串口通信的433M模块坏了,谢谢各位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