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的是技术?拼的是运气——拆修松下KF-25GW空调摆风电机

楼主(2019-05-16):
        同学家的一台空调,说是不能摆风了,约了几次,终于抽到档期帮他看看。
       松下空调:

上电试了一下,果然是其他没啥问题,就是摆风时风叶摆不上去了。
开拆:

上电观察马达是能转的:

可是用手抓住明显感觉转动无力:

把马达拆下:

准备把马达拿回家折腾。所以先把整机恢复,但是风叶暂不装了,能应急用一下,只是没有摆风功能:

这才留意到空调的具体型号:

拿回家中,第二天开拆这个小马达,里面是减速齿轮组:

用摄子摆动齿轮,果然毫无阻力感,关键是主轴齿轮没有跟着转:

把齿轮组彻底拆解:

这是转子:

拆解全家福:

重点来看这主轴齿轮,肉眼看到好象并没有多少磨损:

这是我所能拍到的最清晰的图片了:

难道是电机后轴止推弹簧弹力下降了?矫正一下:

全部回装,盘车有点阻尼的感觉了。想测试下,可是没有接线定义,接电试了几个触点都没有转动,应该是数控的步进电机。哪位大神来科普下。
改天拿回同学家安装测试,但愿能解决问题了。
有时,拆机,拼的是运气。不服来唱:
耶利亚女郎

网友A:
买一个才几块钱,就别修了吧

网友:
这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B:
这是步进电机,要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才几块钱,就别修了吧

你家是做电机的吧?我随便搜了一下都要二三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步进电机,要驱动器的

这是你最有营养的一次回帖。主帖已更新。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D:
磁铁转,带动主轴转,要保证磁铁与主轴的联动。
这电机好买不贵,不过很少医不好的。

网友E:
可以先测下俩线圈电阻,没问题就是机械结构问题或者转子磁性减弱了

网友F:
坏了就不用了,安上后,不要接线,手动调角度就行,我家的早坏了,两扫风板,只安了一个扫风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坏了就不用了,安上后,不要接线,手动调角度就行,我家的早坏了,两扫风板,只安了一个扫风板 ...

现在的问题是,那个扇叶都带不住了,一掰上去就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测下俩线圈电阻,没问题就是机械结构问题或者转子磁性减弱了

电机还能转的,绕组没问题。可能是机械磨损问题。要装回去试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铁转,带动主轴转,要保证磁铁与主轴的联动。
这电机好买不贵,不过很少医不好的。 ...

现在就是医不好,主轴齿轮没见磨损,但盘车没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

你这样说怡笑大方了,这个坛子里的人全部都是这样的,我只是菜鸟一个,你没看见我的帖子人气那么少。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因为我上坛是真的想要交流、学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家是做电机的吧?我随便搜了一下都要二三十元

就這麼多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医不好,主轴齿轮没见磨损,但盘车没跟着转。

轉子和主軸連接打滑,用膠將主軸和電機轉子沾上。

网友:
磁铁和中间齿轮轴,本来应该是粘合一体的,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无力或是不转的情况。
原理:外部的大线圈产生交变磁场,带动内部磁铁转动,如果磁铁和中间齿轮轴是一体的,就能通过中间齿轮轴去带动外部齿轮组,产生动力。

很多的风扇摇头电机或是有转动功能的电机应用地方,都是这样的原理,只是电压不同,故障造成的原因也是一样的。
排除方法:清洁磁铁内部轴芯与中间齿轮轴接触的地方,用AB胶粘合它们,待干后,一定要清除多余的胶,否则在内部会干涉到,不能转动。

我用这个方法,修过很多了。

网友:
20BYJ46导风电机还真就5块一个,刚去年买了五个25包邮,家里全是松下空调,多买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這麼多錢!

谢谢啦。有需要就去买,不过经过坛上大神指点,可能还有得救,请留意帖子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轉子和主軸連接打滑,用膠將主軸和電機轉子沾上。

大神,我试过如果果真如此,回头再来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