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4K码流仪

楼主(2019-05-16):
都没有遥控器,一台还电源有问题,没时间测其他问题,不过还是可以说108不亏

网友:
码流仪,是可以支持高码率视频解码的专用视频播放设备,由于主要针对高码率视频解码,故简称为码率仪。

网友:
竟然是拿电脑主板改的

网友:
就是台电脑

网友A:
还有不?有的话整一台来当电视盒子

网友B:
就是台电脑啊,加块GT630就行了?这配置也够低的,靠硬件还是软件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有的话整一台来当电视盒子

就这两台,要的话卖您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台电脑啊,加块GT630就行了?这配置也够低的,靠硬件还是软件解码啊? ...

应该是硬件+软件

网友:
1037u那台多少钱,

网友:
比我的海尔做工好 ,还带固态硬盘的 ,内存条换成两个2G的,效果应该不错 。

网友:
fx6300六核处理器说配置低,比1037.1900好很多

网友C:
解码专用么?啥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码专用么?啥设备上的?

这个应该是卖电视的用吧

网友(2019-10-23):
这个还行的

网友:
赚了赚了,硬核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