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ICHONG NC-04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5-16):
"NICHONG":腻虫?尼充?不会翻译,唉……

输入 输出接口

型号:NC-04     输入、输出都是5V 1A
容量:13000mAh  真敢标!

空载

接手机充电试试

拆开看看吧:

脱了衣服,一股“山风”扑面而来!电池是“三无”产品:无姓名、无出生、无学历!

   怎么说呢?就是“三无”货了!评价:管它山货、水货,能用就是好货!反正是拣来的!

网友A:
把皮扯出来就有名字了

网友B:
带小电流负载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皮扯出来就有名字了

等哪天“强迫症”犯了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小电流负载还可以用。

嗯,给我的老手机充充电还可以!

网友C:
输出参数没虚标,做一下放电测试看看能放出多少容量?按85%左右换算能达标说明电池没虚标,按壳子标的电池应该有3250mah: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参数没虚标,做一下放电测试看看能放出多少容量?按85%左右换算能达标说明电池没虚标,按壳子标的电池 ...

估计那电池也是用的拆机的,能达到50%也就不错了!

网友D:
13000mAh,哈哈哈真能标呀
那个小电感也就是1A输出的级别,再高压降和发热都可怕,不过还是得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00mAh,哈哈哈真能标呀
那个小电感也就是1A输出的级别,再高压降和发热都可怕,不过还是得看芯片 ...

芯片是FM6316FE,标准的1A控制芯片!

网友:
理论上真能到13000...现在18650单节最高是3500吧,四节就是1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