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逆变电源什么牌好

楼主(2019-05-16):
给小菜地浇水,有个水井和220V 370W自吸泵,附近没电源,想接电瓶车48V12A电瓶,用逆变器转下220V电压,通电时间1小时左右。想选个逆变器,价格别太高,网上五花八门,还分各种波,也不知道哪个好用,麻烦懂的朋友给推荐个,不胜感激,深表谢意。

网友:
我也正想买个逆变器呢,不晓得哪个牌子好多大功率好。

网友:
正弦波 不然启动不起来

网友:
48V输入的逆变器不多吧  普遍都是12V/24V的,经常使用   还不如买个48V的自吸泵呢。

网友A:
逆变器还得正弦波的,价格比较贵,还不如买个48V泵

网友B:
可以看看咸鱼有没有48v的ups,就是个头大点,山特有没有48的没注意,我有个36的,小体积正弦波的不多吧。

网友:
12A电瓶估计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还得正弦波的,价格比较贵,还不如买个48V泵

买过48v,370W的,抽不上水,后来店老板说只能抽3米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过48v,370W的,抽不上水,后来店老板说只能抽3米深

那是泵太烂了,一般水泵都有差不多10米的吸程

网友:
逆变器 带 感性负载 效果非常差的,,效果好的价格非常贵!

还是直接买48V的直流泵好些

网友:
开一小时按满电算,还有转换效率,估计你这个电瓶吃不消

网友:
工频的就行。

网友:
还是考虑48伏直流泵吧

网友:
一小时?准备推车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泵太烂了,一般水泵都有差不多10米的吸程

麻烦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有推荐的吗?

这个不清楚,我看人家用过的泵都能抽8 9米的样子,没留意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咸鱼有没有48v的ups,就是个头大点,山特有没有48的没注意,我有个36的,小体积正弦波的不多吧。 ...

这个是正解,买个二手牌子ups吧

网友:
x宝有个 万兴电器 有裸板卖 群友买过你去问问。
还有另外一个牌子比较贵的 我找找

网友:
航能 这个牌子  老站那边有拆解  看着不错  就是很贵

网友:
没推荐。仅提问,井多深?1小时长了点吧?确定泵可行,在家220Ⅴ试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