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卡西欧fx-82ms怀疑是山寨的

楼主(2019-05-16):
卡西欧fx-82ms,做工不行,液晶屏出现了乱码,怀疑是山寨的。

网友:
这低端货就没必要山寨吧,我拆的都是这德性,显示排线松一点点就废,我卖12一个没人要。。

网友:
山寨小厂的山寨货。

网友:
肯定是山寨。

网友:
山的,正品应该是一节5号电池
但是这种低端货,正品做工跟这个没啥区别,也是斑马纸配牛屎

网友:
正品是一节5号电池供电的。

网友:
这种计算器上学的时候买过好几个。还没见过卡西欧原装的长什么样。斑马纸的都不耐用,过几年就不行了。

网友(2020-07-18):
原装卡西欧也是斑马纸加牛屎来的: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