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bios的风扇设置如何调。

楼主(2019-05-16):
酷而静模式(cpu温度达到75度,风扇转速只有1500装),
全速模式(虽然温度低了点,但是风扇转速5000多,太吵),
还有手动模式(如何设置)。
Fan ctrl OFF               20
Fan CTRL on              30
Fan ctrl Start value    50
Fan ctrl sensitive       50

如何设置手动模式这个参数,让温度和转速搭配。

楼主:
没干活就有70度,干起活来还不得了。

网友A:
如果待机温度过高,可能是散热器小,也可能电脑须要清理一下风路。
风扇转速太高,不仅有噪音而且还会影响电脑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机温度过高,可能是散热器小,也可能电脑须要清理一下风路。
风扇转速太高,不仅有噪音而且还会影响 ...

用安静模式,但是风扇转速太低,我感觉风扇在2500装比较合适,就是不知如何设置这个风扇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安静模式,但是风扇转速太低,我感觉风扇在2500装比较合适,就是不知如何设置这个风扇转速。
...

参考一下这个:

此项提供几个风扇运行模式。
Fan Ctrl OFF(℃)
如 CPU/系统温度低于设定值,CPU/系统风扇将关闭。范围:0℃~127℃,间隔:1℃。
Fan Ctrl On(℃)
当CPU/系统温度达到设定值时,CPU/系统风扇开始运行。范围:0℃~127℃,间隔:1℃。
Fan Ctrl Start Value
当CPU/系统温度达到设定值时,CPU/系统风扇将在智能风扇功能模式下运行。范围:0℃~127℃,间隔:1℃。
Fan Ctrl Sensitive
增加slope PWM 的值可提高CPU/风扇的速度。范围:1~127,间隔:1。

网友:
2500也够吵的,不如换个好点的散热器,常年900不高温,转的慢几年都不积土

网友:
风扇 ctrl OFF 20
风扇 CTRL on 30
风扇 ctrl 启动值50
风扇 ctrl 敏感
选启动值50吧。

网友:
CPU温度那么高,没考虑下一下硅脂是不是干了?散热器是不是积尘了?

网友:
Fan Ctrl Start Value调低点,如果想风扇一启动就是智能控制,最好是同Fan CTRL on同一设定值,
或者Fan Ctrl Sensitive调高点,这个值是风扇从CPU温度达到Fan Ctrl Start Value设定值后每上升一度增加转速的步进,越大加速越明显
Fan Ctrl Start Value与Fan Ctrl Sensitive 两个值是相互影响的,前者调低,风扇提速相对平稳,后者调高,风扇提速相对明显,多试几次才能确定那个是合适你的

网友B:
换一个2热管以上的吧,原装风扇就是坑爹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2热管以上的吧,原装风扇就是坑爹货

用的amd945原装4热管散热器,CPU是amd435,温度就高达70度,用amd215处理器,温度40度不到。难道这颗3核CPU这么高的功耗。

网友:
我的基本上不会过一千,最高才1500,不玩游戏9成时间低于500,热天稍高,散热器还是有必要投资一下的,不会坏,换代可继续使用,静音使用体验也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md945原装4热管散热器,CPU是amd435,温度就高达70度,用amd215处理器,温度40度不到。难道这颗3核C ...

刚查了下,好像不开核的温度40-60
开核后就变成70-90了
估计无解了,还是换平台吧

我之前显卡470SO,满载游戏80-90,夏天开了空调也受不了

网友:
LS已经给你翻译了,至于PWM那个线性度也就是后面2项需要你自己尝试

网友:
处理器不是钎焊的,可能内部硅脂干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