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龙飞的制氧机,顺便问下温控在哪

楼主(2019-05-16):
  这个机子工作一会,亮黄灯(查资料是氧浓度低了),过会亮红灯并报警一会关机(看说明说是温度高了,拆了也没找到哪个是温控),请大家指点下
机器做工还可以,最起码把气泵噪音处理的很好,里面都覆海棉吸音,固定气泵弹簧

里面挺干净的,泵头上方那个黑色塑料罐不知干什么的,一头接的气管,一头开放的

这个分子筛不知是国产还是进口的,没找到冷凝器(看别人拆的都有)

画红色箭头的这个像弹簧一样的不知是什么,感觉像烧了

网友A:
橙色那根绕圈的线接的是温控探头吧,看看另一端就知道了

网友:
修过家里的鱼跃,检查那些气动管,老化开裂了就氧浓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色那根绕圈的线接的是温控探头吧,看看另一端就知道了

两端都是焊在板上,没有什么原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端都是焊在板上,没有什么原件

这个应该就是温度传感器,旁边有358运费和单片机,温度过高报警可能就是这板子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温度传感器,旁边有358运费和单片机,温度过高报警可能就是这板子有问题了。 ...

请问怎样查呢

网友A:
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管路有没有漏气,或者有没有地方堵塞导致气体流通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管路有没有漏气,或者有没有地方堵塞导致气体流通不顺畅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管路有没有漏气,或者有没有地方堵塞导致气体流通不顺畅 ...

一开机时,气压都正常,调到最高也可以,应该不能堵得厉害吧,漏气没发现明显的

网友:
氧气浓度低报警,也可能是氧气传感器有问题,至于过热保护,估计电机那里还有个温度传感器吧,这玩意我也没碰过,自己慢慢摸索啦。

网友:
那块带圈圈黄线的小板,是无线接收板吧,难道现在制氧机都有遥控的了。有趣哦

楼主:
有没有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B:
那螺旋线明显是433遥控接收天线,温度保护跟那个没关系。估计在泵附近,看看泵头有几根线出来,或者电机上贴着什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螺旋线明显是433遥控接收天线,温度保护跟那个没关系。估计在泵附近,看看泵头有几根线出来,或者电机上 ...

  谢谢,泵附近没有,就四根线,两红两黑,都进泵里了,这个圆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氧气浓度传感器,猜的

网友:
分子筛老化了制氧浓度也会降低。

网友C:
看下出厂日期和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出厂日期和使用时间

   谢谢,看了下  用了690小时,是2014年的机子,我觉得也不是真过热,因为试了哪都不热,工作一两分钟就停了

网友(2019-10-13):
查进气口过滤芯是否堵塞了。

网友(2020-02-28):
修好了吗?善始善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