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0倍带光源读数显微镜;微观瞧瞧欧司朗、首尔、LG LED核心、齐纳管~~

楼主(2019-05-16):
发现仍在一边儿的好玩的,没试过手机用镜头拍摄。

还带T

有点意思

镜头小了点。。

这个部分奇怪

打开是电池的意思

明白了,

草帽LED一颗~~

瞧瞧,呀不错,手机能拍到。

这么用的

齐纳管

补光再看

看到LED 大核心了~~
这带读数的显微镜也有意思了,可以测量出LED的核心大小。金线。

再来LG和首尔5630

镜子吃灰太久,还是看不清。 相比LG的5630不那么容易看

拆看不难

结构甚是简单

这是3V电池直接点亮,品胜充电电池电压低

衔接结构

拆镜组这边

也甚是简单

变焦轮,一些阻尼油,黏黏的。

这叫什么镜

这个叫目镜吧

细看内部表白有些脏污,很均匀的那种。

压圈不是螺纹的

只能硬拆了

准备好镜头纸了

还是有损压圈拆下的

怎么擦也不干净

刻度

能好很多吧 。

欧司朗4000K和6000K核心大小几乎一样大小。长约0.8mm宽约0.5mm左右。

欧司朗6500k和4000K3030珠。

完成。

网友:
这个以前用过几次,好像价格10几个大洋的样子
等牙膏ing

网友:
看见蝌蚪了吗?

网友:
2节镍氢串联的话最大好像3V,没多久变成2.4V,LED会不太亮。应该用两节一次性碱性好些。或者改成一节电池,加一个焦耳升压电路。楼主的显微镜我以前在批发市场里见过,但有不少虚标成了100到200倍。拍摄的话,可以少个废旧手机拧小镜头下来,对接到新手机上也能拍微观。

网友A:
谢谢分享,挺有意思的,多少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挺有意思的,多少钱哦

我买过一个这样的,19块9

网友:
挺好玩的样子,看小贴片丝印应该很方便

网友:
我那个是100倍的,不过看了你的,发现40跟100好像没啥区别
你可以看看鼠标垫或者裤子衣服上的纤维,那个看着挺有意思。
直接往衣服上一贴,调到看清纤维

网友:
我有个60倍的,一般不会用到,因为我试过好几台手机,摄像头焦段的问题,拍出来的照片周围黑边严重,而且放大过头畸变非常严重,还有对不了焦的问题,一般的拆机拍照都用20倍的就可以了,后期裁剪放大,在网页上看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网友:
看不清楚时很捉急

网友:
单位仓库有好多全新的,都不用了。现在用的都是电子的。原以为是库存环境不好造成镜面上有很多影响清晰度的小点子。看楼主的帖才知道,这就是塑料放大镜片的通病。网上搜了一圈,未见有用光学玻璃做的大倍速放大镜

网友B:
属于显微镜原理,看东西可以,不能用它来辅助焊接什么,物体离物镜太近,没法操作。

网友:
我有个号称60倍的

网友:
看完好累啊

网友:
一把直尺就可以直观地知道这个显微镜的实际倍数

网友:
这种应该是树脂片的,效果很差的,马宝多年前应该20块左右,想有好的清晰度低畸变不结雾至少150块以上的光学玻璃目镜物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属于显微镜原理,看东西可以,不能用它来辅助焊接什么,物体离物镜太近,没法操作。 ...

辅助焊接的需要体视镜,物距一般10cm以上(根据物镜口径和倍数)

网友:
显示效果不太好呀

网友:
我买了个号称60倍的,畸变厉害基本没用

网友:
清晰度不够 ,玩具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