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美的电磁炉电源板

楼主(2019-05-16):
美的电磁炉不认锅,想想自己试试来弄,淘宝店买了一块同型号的,更换后,完美复活了

网友:
有板子就可以对比进行维修的呀。没版的侧重几个故障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有。

网友:
线圈看着很小一坨

网友:
现在的美的真是烂的不行了

网友:
家里有个美的  后壳塑料真是薄啊  看你这个也差不错

网友:
铝芯线圈?烧壶水时接头处会烫手么?

网友:
电磁炉产品都被名品牌玩坏了

网友:
这个是美的199款吧?都缩成狗了

网友A:
我家有一个,按键各种紊乱,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B:
老伙计,什么毛病啊就换板子?
这两天有个老头也是来问能修电磁炉不,我说能修,他要买美的的板子,说是有能人说了,板子坏了,我说哪那么容易坏啊,我是修东西的,不是攒机器的,反正后来也指给他去买了,乍看标题,还以为你是那老头呢

网友:
换板的只能叫做会用螺丝刀

网友:
我家的铝线发热盘和主板焊接处发热开焊,被我重新加工一直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伙计,什么毛病啊就换板子?
这两天有个老头也是来问能修电磁炉不,我说能修,他要买美的的板子,说是有 ...

工具不齐全,知识没储备够,也许是哪个电容阻值变了导致不认锅的,贴片电容电阻没精力弄,换板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一个,按键各种紊乱,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找同型号主板换之

网友:
我家的美的电磁炉已经修了六七次了,里面的东西基本全部都换完了,平均每年修一次,早几天才换了显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不齐全,知识没储备够,也许是哪个电容阻值变了导致不认锅的,贴片电容电阻没精力弄,换板快啊 ...

嘿,今天巧了,修了俩电磁炉,其中那美的的跟你这个极像,也是板子在左边的,前控板4线的

网友:
美的电磁炉这么烂

网友:
铝芯线圈的电磁炉都被我丢垃圾桶了

网友(2020-07-14):
线圈烂到想死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