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镁光7号电池手电筒可以直接改LED草帽灯吗

楼主(2019-05-16):
朋友给了个镁光的可以放7号电池的手电筒,不亮了,是那种很小的插接的灯泡,还好备用灯泡还在,据说这种灯泡寿命很短,看小电筒做工还可以,想充分利用起来,就是想问下坛友们,可以不可以直接买那种草帽灯插上呢?

网友:
1节7号电池的不行,两节的可以换草帽LED灯珠。

网友:
可以  电池换成10440锂电池

网友:
单节电池驱动白光LED不好弄,需要有一个升压电路。零几年我看到网上有人改过,LED上弄了一颗1V启动微型的电荷泵芯片,但到了2015年后,最低可以1V的电荷泵芯片几乎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