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坏的博朗理发器 Braun 5427

楼主(2019-05-16):
博朗理发器是全身防水,但也避免不了电路板烧坏。

网友(2019-12-31):
兄弟,能不能 帮忙 拍一下  烧焦 部分的 高清图像,需要那部分的 电路图

网友A(2020-04-13):
兄弟,博朗HC5050也一样,这个是设计通病。电阻和LED都烧坏!直接把烧坏的电阻去掉,不影响充电和使用。只是充电和工作指示灯不亮而已。

网友(2020-11-07):
各位想维修的大兄弟,我在淘宝逛了一圈,和楼主一样烧了主板,是找不到配件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博朗HC5050也一样,这个是设计通病。电阻和LED都烧坏!直接把烧坏的电阻去掉,不影响充电和使用。只 ...

我看他想问的也不是这个,你说的R5 LED1,他说的是充电座上部那个三极管一样的,它那里过热了,板子都烧糊了。

网友:
移动积分兑换飞科的,用了几年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
试一下电池若是好的,就把电路板上的元件去掉,加个电池盒,接着用,电池另用充电器充电,也可以外接一个锂电池,照用不误。

网友B(2021-02-18):
你好
想请教一下这款博朗理发器是如何拆开来的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B:
你好
想请教一下这款博朗理发器是如何拆开来的

刀头处有两颗螺丝,松开后取下铁片,撬开机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