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位大神我这数码管换LED颜色电路能改吗?

楼主(2019-05-16):
我想把红色数码管换成白色的。可是白光的电压2.7-3V,红光的是1.8-2V  。如果用白色的话,我该怎么办?这个电路能改吗?谢谢大神!

网友A: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会有压降,还会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会有压降,还会发光。

我想把红色数码管换成白色的。可是白光的电压2.7-3V,红光的是1.8-2V  。如果用白色的话,我该怎么办?这个电路能改吗

网友:
电路里有限流电阻,电压不会那么高的,我有个白色的,直接换了个红色的.

网友B:
3.3v单片机,无限流电阻,PWM限流的,直接换白色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单片机,无限流电阻,PWM限流的,直接换白色能点亮

谢谢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