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转转捡便宜60包邮收了个MG麦光固态120G,到手拆解测试

楼主(2019-05-16):
前天无意在转转到有人60包邮出MG麦光固态120G,不多说直接拍下来打算给二奶机做系统盘,今天到货后马上拆解并测试,也不算差啊! 慧荣SM2246XT官方文档已明确说明仅支持MLC和SLC...........99%是MLC吧
慧荣SM2246XT+2颗闪存(美光??)......没缓存,跑分不算差啊,给二奶机做系统盘足够了,另外硬盘很新净,但通电0.........

网友A:
S8级别美光大S颗粒,通电时间78小时但是使用时间还是0次,是不是重新开过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级别美光大S颗粒,通电时间78小时但是使用时间还是0次,是不是重新开过卡? ...

不知道,或许硬盘不能检测通电时间,不过硬盘很新

网友:
60块钱也就这样了,用没用过都不重要了,反正是用来装系统的,性能ok就行了。这个分数和我的OCZ 120G差不多,我的还是带缓存的呢,13年入的600多大洋,现在掉到1/10价格了

网友:
这种杂牌就是便宜也不敢买

网友:
4K-64写入不像mlc

网友B:
最好把那个大电感换一个更高参数的,因为那个电感是个很关键的零件,寿命长不长,稳定性好不好就看它了。

网友:
看这闪存,啥级别?S8,做U盘我都不会用

网友:
这就是MLC的,L95B制程、难道你都是用眼睛看速度来鉴别MLC,T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那个大电感换一个更高参数的,因为那个电感是个很关键的零件,寿命长不长,稳定性好不好就看它了。 ...

电杆不能随便换,换得厚了壳子装不上,感值换大了,输出电压和波纹会变,
稳定性主要和主控and闪存颗粒有关系,就算你换成银合金粉末理想电感,该掉盘还是会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