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北电仪表 功耗仪 海盗版 无限重启 求助 哪里坏了??

楼主(2019-05-16):
北电仪表  功耗仪 海盗版  无限重启 求助  哪里坏了
维修区人少  要不要发去拆机区

楼主:
喜报  优惠购的垃圾阻容球泡cbb用得上了  又省了几十块  感谢指导

网友:
换降压电容

网友:
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明显的供电不足了,把低压区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我有个智能插座就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降压电容容量不够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降压电容坏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那个CBB电容用久了容量会衰减,换个看看

网友:
里面有个个头比较大的电容,像枕头样子,测下容量看看

网友A:
cbb电容失效了,我多年前换过几次,后来买了开关电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电容失效了,我多年前换过几次,后来买了开关电源版的

哪个是开关电源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开关电源版的???

北电没有,力创有。

网友:
这种阻容的,直接改供电吧,

网友(2020-08-05):
我的干脆不开机了,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哈哈,楼主,这么旧了,要不要考虑换一个新的呀,出新款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