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音响届的兰博基尼 大牛小牛,英桥INTERM PA-9324拆解

楼主(2019-05-16):
最近会议系统换新了,淘汰下来这一套
两台功放,一台INTERM PA-9324定压功放,一台ENNE S6,

雅马哈MG16/4调音台

下面这堆是 dbx均衡器、压限器、抑制器、先锋DVD、无线多媒体控制台。还有一台索尼卡座

博士301-Ⅳ音箱 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858

这台韩国英桥INTERM PA-9324实在是太重了,重的离谱,查询资料得知重达44斤,决定拆开看看内部

正面

背面

由于实在太重了,前面设计了两个非常扎实的挽手

打开顶盖,被这两个硕大的变压器惊呆了,

在遇到它之前,我只在电梯机房里见过这么大的变压器,没想到生活电器也有这么变态的东西。

散热风扇

电源输入

电源开关

面板指示灯

功放板倒不是很大,但功率管数量却很多

功率管被两块铁板固定的很紧

压板的螺丝也是很粗壮

单边5颗功率管

功率管采用的是东芝C5197

边上还有个温度传感器

另一边也是5颗

电容和小变压器

主滤波电容

水泥电阻

大功率整流桥

IO小板

拆下变压器

大小对比

三维和重量

8.5斤

在看看大牛

14.3斤

这是配套的定压音箱

网友:
质量真好,就这样淘汰了?

网友:
敢不敢再奢侈一点

网友:
单位以前也有一套这些东西··七七八八的一大堆,用不上堆在室外淋了雨,一堆就是好几年··后来锈成渣了,不知道扔了没···

网友:
楼主可以搬回去用了

网友:
定压广播功放,做工还行音质一般,最多算个音响届的BYD

网友:
里面好多铜,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否适合家用?

网友:
韩国了佬的英桥定压功放要接带变压器的喇叭

网友:
除了音箱,前面都是低端货,

如同楼上说的,顶多是BYD。

还有专业功放变压器都很大,这个7公斤也就1000w。

网友(2022-10-09):
专业功放变压器都很大

网友:
用料从发烧的角度来说,不算奢华,但是很实在,做工也不错,就看那几颗螺丝,表面处理过,单这一点就比不少国产的要好,很多国产机,用久点螺丝就开始生锈,最后想拧都拧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