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男人买工具永远在路上 :)

楼主(2019-05-16):
下午买了这盒双槽电摩铣刀使用后和以前买3MM的铣刀一对比。才知道什么叫事半功倍啊。
现在铝板上开个孔那叫一个快啊。以前怎么没想到呢?还拼命去只找3mm规格的。汗。。。

网友:
开薄板孔  优选开孔器 效果杠杠滴

网友:
这和工具多少钱啊

网友:
 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
这个用宝塔(阶梯)钻头啊

网友:
选用适当的工具,让你事半功倍

网友:
我也在找 ,之前买的几个3毫米的电摩头 ,不会用。

网友A:
不喜欢这个,随便弄一下,到处都是毛刺,好容易扎人。

网友:
这东西确实好用,就是切削的金属屑很尖锐,容易插到肉里,要做好防护措施,防爆护目镜是必须必须佩戴的!以前买过一整盒你这种各规格的钨钢双槽头,后来被入室偷走了我全部值钱点的家当和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个,随便弄一下,到处都是毛刺,好容易扎人。

XD 说的是真理。这东西真的好扎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确实好用,就算切削的金属屑很尖锐,容易插到肉里,要做好防护措施,防爆护目镜是必须必须佩戴的!以 ...

是的 是的。铁屑非常容易扎手。请问大师,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手套之类的啊

网友:
买个开孔器,操作还简单效果更好!

网友:
开这种孔,宝塔钻更合适,更快,更圆。

网友:
我都是买宝塔钻钻不锈钢板的~~~~~~~

网友:
我买尖头的  装电钻上开孔或扩孔用  速度慢不容易飞渣渣。
牛皮手套或合适的橡胶手套吧  纺织物的容易粘渣渣
家里这么搞 强磁得准备一块

网友:
这玩意开塑料孔特别爽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的。铁屑非常容易扎手。请问大师,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手套之类的啊 ...

头层牛皮围裙伺候······

网友:
宝塔钻头爽啊,一个顶好几个用

网友:
双槽的开金属,单槽的适合塑料亚克力

网友:
开孔不是钨钢打磨头的强项吧?既然买多支,楼主为何买一盒同样的而不买各种形状一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