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京造JZ-F3充电小风扇拆解

楼主(2019-05-16):
京东自由品牌
买很久了,使用还可以,最近有灰尘噪音很大,拆解清理一下。

网友:
等着看拆电机

网友:
这电池有2500mah?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不错的玩意

楼主:
电机忘记拆了

网友:
一块芯片搞定了,看来是定制芯片,充电升压都集成了,电池不知道有没有2500ma,电机应该是无刷的吧?

网友:
真有2500的话,最低档的续航应该10个小时以上了。最近买了个1200的,实测最低档续航时间5个小时多,

网友:
风扇无刷电机铁芯硅钢大概有两种,一种阶梯空气隙,断电停止定位效果最好,很容易停在4个方向解决启动问题,缺点电磁振动噪音较大。另一种渐变空气隙,断电停止定位效果差些,如果含油轴承可能停在死点无法启动,晃动风扇可解决启动问题,电磁振动噪音较小。。风扇无刷驱动电路有五种,康铭等其他品牌是一颗277霍尔芯片加三抽头两相线圈,线圈利用率只有一半启动较软,最大转速慢些。电磁炉风扇是一颗277霍尔芯片,加电阻和两颗三极管扩流,驱动三抽头两相无刷线圈。共田芭蕉F95上277霍尔加电阻和两颗三极管,组成桥式单相无刷驱动,驱动两抽头单相线圈,线圈利用率全部,有些驱动启动时带吱吱声,可能是三极管发射极限流电阻较大,避免烧三极管。共田芭蕉GT328无刷驱动是一颗477霍尔芯片,驱动单相无刷线圈,启动较硬没吱吱声。服务器拆机风扇,早期的有不少采用霍尔加三洋主控芯片,和mos扩流加外围等复杂无刷驱动,后期主控芯片换成了单片机等很慢的缓启动,驱动单相无刷电机,有堵转保护。。。楼主的风扇空间利用率比共田F95更好些,可惜的是电路板小了点,多出来的空间可以增加手电或者电压表头等。共田立烁F95的多余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开发出21700电池的充电风扇。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电池还行

网友:
英集芯的芯片,良心了

网友:
一直没搞懂,3.6V电芯到底和3.7V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看着这个绿皮电池好像还不错

网友:
坐等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有点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2115

东格、京造什么的都是贴牌

网友(2022-01-23):
同款,坏了,不会修啊

网友:
这种绿皮电池一般都是垃圾货了,1000毫安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