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耳机

楼主(2019-05-1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427492076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467310277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4846419072

网友A:
现在耳机都论斤卖了吗

网友B:
好价格,有没有质量好的耳机线?柔软点的,有多少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耳机都论斤卖了吗

款式杂,就直接甩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价格,有没有质量好的耳机线?柔软点的,有多少芯的?

几乎都是比较柔软,几乎都是4芯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都是比较柔软,几乎都是4芯的吧

我说的是焊接耳机的那股细铜丝,每一根电极是多少根细铜丝绕成的。第一图中间那种黑色螺旋线看上去还不错,所以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