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宽电压LED灯无法点亮,怎么修,求助

楼主(2019-05-16):
    买了几个这样的宽电压8到85V供电 LED灯板 ,老板多送了2个,问题是有2个无法点亮,我不会修,望兄弟们指点下。

楼主:
再补充一张照片

网友A:
先测量四个灯珠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四个灯珠是不是好的

回这位朋友: 是好的。

网友:
就那么几个零件,灯珠好的话再补焊一下看是不是虚焊造成的不亮,再不行估计IC损坏了

网友B:
电阻好的话,通电测IC脚电压,对比着测。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好的话,通电测IC脚电压,对比着测。好弄。

测IC脚电压我搞不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IC脚电压我搞不来啊

那你还修个毛

楼主:
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你按上面说的补焊一遍 还不行就拿去给别人修

网友C:
可能是深圳芯为的YY2104芯片,自己找下资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IC脚电压我搞不来啊

那么2个坏的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深圳芯为的YY2104芯片,自己找下资料看看吧

谢谢信息提供,网上看见了介绍:
YY2104 是一款高效率,降压型高亮度LED灯恒流驱动芯片。内置100VMOS管,尤其适合宽输入电压范围的LED 驱动。YY2104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峰值电流控制方式,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1MHz,适合单电压应用,可使外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节省PCB 面积。关断时间最小为620ns,并可通过外部电容进行调节,工作频率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在EN端加PWM 信号,可调节LED 灯的亮度。YY2104 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电阻的阻值来设置流过LED 灯的电流,从而设置LED 灯的亮度,流过LED 灯的电流可从几十毫安到1.2A变化。YY2104可做线性调光,采用底部散热片ESOP-8封装。散热片内置接SW脚
特点:
1.内置100V/100毫欧 功率管
2.宽输入电压范围:8V~100V
3.高效率:可高达92%
4.最大工作频率:1MHz
5.峰值电流采样电压:250mV
6.亮度可调:EN 端加PWM 信号
7.关断时间可调
8.内置电流采样前沿消隐电路
9.可设置线性调光

楼主:
方案应用范围:摩托车灯 汽车灯 电动车灯 地摊灯 球泡灯 船舶灯 应急灯 RGB灯 电动车手机数码 智能照明等
YY2104 内置MOS 降压型大功率LED 恒流驱动芯片 负载可驱动1.2A电流
YY2104 供电12-85V转3串1.2A摩托车灯方案,供电12-85V转3串1.2A电瓶车灯方案
YY2104 供电12V-24V转3串1.2A汽车灯方案,供电12-85V转3串1A球泡灯方案
YY2104 电动车灯远近光灯切换方案;高亮低亮切换方案;线性调光方案

网友:
安老板的灯,真暴力的灯,一分钟不上散热手都不能摸。好坏两片放一起啊比较,先测芯片的电压,芯片坏了就不用修了。

楼主:
图纸找到了

网友:
测电压都不会,怎么修呀?!

网友:
通电先检测有没有输出电压,断电再检测启动电路部分(那个稳压二极管和两贴片电容),还有那个肖特基二极管有没有击穿,再拿那个完好的对照测量ic任意两脚是否有击穿(阻值不同,一般是内置功率管),